求助啊,为什么我的小飞机动力那么低?

楼主(2016-07-25):
看视频里的小机总能忽上呼下的,而我的满电时全油门飞机爬升的也很慢,这是怎么什么原因啊?电机是黑金m5

网友A:
原因很多 换好点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 换好点的电池试试

电池是新的,应该电池不存在问题

网友B:
看樣子,這小機已摔過不少次,撿查一下電機其中一條電線有否斷路。

网友C:
电池C数不够。。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得调得好。。。

网友D:
横轴,主轴是否变弯,电机齿与大齿配合情况,大桨动静平衡是否平衡,机器炸过后震动过大,都会影响整机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這小機已摔過不少次,撿查一下電機其中一條電線有否斷路。

线路都是好的,我都重新焊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C数不够。。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得调得好。。。

30C的,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轴,主轴是否变弯,电机齿与大齿配合情况,大桨动静平衡是否平衡,机器炸过后震动过大,都会影响整机效能 ...

大桨动平衡怎么弄,只弄过静平衡

网友E:
电池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机问题

电机是无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电池也是好的。

网友F:
大齿和主轴 滑了吗

网友:
977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无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电池也是好的。

无刷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G:
看看主轴固定环是不是送了  导致螺距不够

网友H:
一般是因为陀距不够吧,检查一下大齿轮,另外调桨距,油门放到50%  打开切油门开关,再调平

网友I:
油门曲线调成100%了吗?

网友J:
检查一下飞机是不是震动,看下螺距是否水平,在一个检查下固定圈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门曲线调成100%了吗?

小鸡控不能调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一下飞机是不是震动,看下螺距是否水平,在一个检查下固定圈有没有松动

3D模式下,50%的油门大桨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齿和主轴 滑了吗

用的螺丝固定,不会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也有坏的时候

感觉无刷的动力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主轴固定环是不是送了  导致螺距不够

没有松,内个松了我就弄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因为陀距不够吧,检查一下大齿轮,另外调桨距,油门放到50%  打开切油门开关,再调平

调平着呢

网友:
得是螺距没搞好?螺距太大也不暴力

网友:
用个电子秤测试一下吧,把飞机用胶带固定牢,开足负螺距和油门,看推力有多大。我的V977能到130克,HCP100也能到110克,自己改装的无刷HCP100能到15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横轴,主轴是否变弯,电机齿与大齿配合情况,大桨动静平衡是否平衡,机器炸过后震动过大,都会影响整机效能 ...

桨夹一边松了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K:
好好的鸡鸡被祸害成这样 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的鸡鸡被祸害成这样 我也是醉了

就是补线不太美观

网友:
那你再换个电调试试吧!

网友:
这是6050的通病,飞一段时间就没劲了,不是电池连接线的问题,是主板供电mos有问题了,之前也玩这小机改的无刷,现在早出了

网友:
清爽 干净

网友K:
整体机架结构强度增加   反正没炸坏过  就是大桨  别的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整体机架结构强度增加   反正没炸坏过  就是大桨  别的没出现过问题

起落架电池仓太牛了!从哪儿捡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3D模式下,50%的油门大桨平行

把舵机臂的拉杆向外移动一个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舵机臂的拉杆向外移动一个孔看看。

无刷电机的线断了,现在正学着绕线呢,绕了几次都不成功,唉

网友:
看下大齿松了没

网友:
固定主齿轮,看看螺旋桨是否还会转,我也是这个问题,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螺旋桨和中心轴都没有固定,然后我用螺丝固定好了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