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接收机疑问

楼主(2016-07-25):
拆开天6接收机拆开看有ppm的标识,这个接收机能输出ppm信号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别做梦了 pwm输出  我估计说明书是说接收的信号可以是ppm 你这接收天线换个信号线吧 tb上有铜管的 才1-2块钱 现在你这样随便一根线 不会距离很短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做梦了 pwm输出  我估计说明书是说接收的信号可以是ppm 你这接收天线换个信号线吧 tb上有铜管的  ...

他这个本来就是屏蔽天线来的,只是表面套了热宿管,被你误认为是普通电线

楼主: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