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单兵无人机

楼主(2016-07-25):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做了一架单兵使用的战术侦察无人机(硬件)的验证模型!  虽然还没试飞,但已经忍不住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A:
这不就是美军的大乌鸦吗·

网友B:
霸气,不知道怎么用绘图软件

网友:
求资源
qq2105564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美军的大乌鸦吗·

是!但不是全部!  我采用了它的布局,因为它是目前小型无人机里最方便拆卸也最耐用的包括“云雀”也是像是的!只是我增加了伞降功能与一些实战的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霸气,不知道怎么用绘图软件

Ug软件  机身是3D打的,不过这是缩小了的验证机,还不是产品!

网友C:
共军表示已经有了,推荐给金三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军表示已经有了,推荐给金三胖

我军的很不方便携带!我原先的部队就有!要一个班的人。(战术用的小无人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Ug软件  机身是3D打的,不过这是缩小了的验证机,还不是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军的很不方便携带!我原先的部队就有!要一个班的人。(战术用的小无人机)

一切要从实战出发!

网友D:
翼展 动力配置 能分享下不?还有机身干嘛不做一个圆通形的啊!(空间利用率也要考虑)

网友E:
有图吗?非常喜欢这款飞机。

网友:
美军的大乌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 动力配置 能分享下不?还有机身干嘛不做一个圆通形的啊!(空间利用率也要考虑)

设计翼展1650MM,机翼载荷<70g/dm2,起飞速度<35KM/h便于手投起飞,质量2500G(任务载荷>450G)推重比>0.8 .    圆筒形才是最浪费空间的,因为你的设备不可能做成圆的塞满每一个地方,虽然它强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图吗?非常喜欢这款飞机。

不好意思,还没最终定型呢!很多地方可能还要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军表示已经有了,推荐给金三胖

直接往金三胖头上飞都没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但不是全部!  我采用了它的布局,因为它是目前小型无人机里最方便拆卸也最耐用的包括“云雀”也是像 ...

LZ你是怎么解决机翼插接后的紧固方法的?我以前也做过这款大乌鸦,为方便携带机翼插接后又不能粘死,我都是临时用胶带辅助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你是怎么解决机翼插接后的紧固方法的?我以前也做过这款大乌鸦,为方便携带机翼插接后又不能粘死,我都 ...

具体建议你还是借鉴一下真正大乌鸦的设计,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很实用

网友:
看起来好碉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是怎么解决机翼插接后的紧固方法的?我以前也做过这款大乌鸦,为方便携带机翼插接后又不能粘死,我都 ...

希望能帮到你                                               其实美军的RQ-11用久了也是用胶带辅助固定的
                                           包括机头

网友H:
你的外形好似大乌鸦,但不是全动尾翼,从图上看好像也不是腰插结构,不便于携带。另外,机翼上反角过大,不抗风,机翼如果不采用插接式三段结构,也不便于携带,但不能采用直插式结构,这种结构防撞性能差,很容易折断,从网上发布的军用彩虹802单兵无人机的图片和视频来看,也是碳管直插式结构,降落不平的地面也很容易撞断,真正的战场上是没有好的场地的,不利于实战,真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考虑的。真正的大乌鸦和以色列的单兵无人机机翼的插接结构不是这样的,撞击地面后,三段机翼自动脱落。前几年我曾经仿制过几架大乌鸦,还比较好飞,但真正能做出大乌鸦机翼插接结构很难,我也没解决,你可以试试。大乌鸦的这个插接结构问题我考虑过很长时间,家庭和小作坊无法制作。据说新一代大乌鸦好像是用凯夫拉制作的,这个更无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外形好似大乌鸦,但不是全动尾翼,从图上看好像也不是腰插结构,不便于携带。另外,机翼上反角过大,不 ...

   我这架是缩小了的验证机,所以机尾没做插接,设计是有的。另外我采用的是伞降,这样就可以降低机身强度,来减重。
  通过网上视频你可以看到,其实大乌鸦的起飞是有些困难的!就是因为它的解体式迫降,要求机身强度高,又要求体积小所以它的机翼载荷很大。
  我当然知道战场环境复杂什么情况都有意外也是难免的,所以我在关键部位设计了预损件来吸收过大的冲击保护主体,而且方便快速抢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架是缩小了的验证机,所以机尾没做插接,设计是有的。另外我采用的是伞降,这样就可以降低机身强 ...

乌鸦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帮到你                                              其实美军的RQ-11用久了也是用胶带辅助固定 ...

多谢LZ晒图,我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具体建议你还是借鉴一下真正大乌鸦的设计,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很实用

关键是网上没找到具体的大乌鸦的接插部分图。多谢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网上没找到具体的大乌鸦的接插部分图。多谢建议!

上youtube能找到这台飞机的使用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youtube能找到这台飞机的使用过程的

多谢、多谢!

网友:
UG7.5?

网友:
想请教一下LZ对于单兵无人机来说,作战半径和续航(电池重量)要求,以及对于单兵来说,从散件到起飞的时间要求,还有就是要不要求搭载红外和普通两种摄像头?

网友I:
大神,问一个题外话,UG软件的模型能不能导出obj格式或者fbx格式,多边形模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问一个题外话,UG软件的模型能不能导出obj格式或者fbx格式,多边形模型?谢谢

我先试试,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问一个题外话,UG软件的模型能不能导出obj格式或者fbx格式,多边形模型?谢谢

可以,在文件的下拉菜单里的导出里选格式,就有多边形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军的很不方便携带!我原先的部队就有!要一个班的人。(战术用的小无人机)

注意保密

网友:
我感觉我知道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目前准备设计一台折叠式的,机翼折叠方式采用格鲁曼机翼折叠方式,可以看看F6F,准备放进一个600*400*2 ...

要看你是什么用途,民用就没关系了而且折叠的很方便。但军用就不太好了!折叠机翼比一般插接机翼的结构复杂,重量大。一旦损坏在战地是很难抢修的,而插接机翼只要在连接处设计预损件,损坏后更换就行了可大大提高无人机的耐用性!
至于红外,热成像摄像头淘宝上都有,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只能根据摄像头设计飞机,不能根据飞机设计摄像头!

网友:
知道太多了,该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