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X智能植保飞控简要说明

楼主(2016-07-25):
简介:
UPx型无人机飞控系统包含:机载飞控、地面站软件、通讯设备。它是一个集成化的系统,包含了所有传感器、GPS、通讯电台,可以控制十字型、X型及4、6、8等多轴飞行器,使用简单方便,控制精度高,GPS导航自动飞行功能强,并且有各种任务接口,方便用户使用各种任务设备。真正做到不用遥控器,直接使用地面站控制自动起飞、执行预设航线任务或者指点飞行,回家自动降落。自动导航方式,在地面站上可以随意设置飞行路线和航点,支持飞行中实时修改飞行航点和更改飞行目标点。具备全自动起降的功能。具备地面站指点飞行模式。具备热点环绕功能。
遥控器:
· 兼容SBUS接收机以及数字遥控器。数字遥控器使用通讯数据链路,遥控距离远,抗干扰性强。提供其他各种接收机转SBUS模块
· 8个电调控制通道
· 多达18个SBUS舵机输出控制通道
· 电调400Hz更新率
· 遥控器控制包括:姿态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一键回家降落
· 可以控制的多旋翼类型
1. 十字型四旋翼
2. X型四旋翼
3. 3、4、6、8等多轴飞行器设置
飞控功能:
· 高度斜坡控制
可以在有高度差的两航点间实现斜坡高度控制
· 全自动起降
· 6种控制模式
RC 模式:遥控器控制姿态飞行模式
RPV模式:遥控器控制速度值,飞控自动稳定控制(半自主遥控模式)
指点飞行模式:地面站地图指点飞行模式
UAV模式:预设导航点全自动导航飞行
CRPV模式:游戏杆通过地面站控制飞行器
热点环绕模式:控制飞行器以指定的中心点、半径和速度做顺时针和逆时针圆周运动,机头方向一直指向圆心。也可以利用此功能做地面目标自动保持固定距离的自动跟踪,同时机头方向一直指向目标。
· 多重安全保护:
GPS定位保护:如果飞机在自控UAV模式或者CPV飞行过程中GPS不能2D定位(丢星),超过一定时间飞行器将自动立即降落。
CRPV模式通讯保护:如果在CRPV游戏杆指令控制模式下超出通讯距离(或者通讯链路故障),飞行器自动转换到UAV模式
遥控失灵保护:如果飞机处于RC遥控模式时,发射机信号被干扰、发射机发生故障、或飞机飞出遥控的控制范围时,飞行器将根据设置立即回到起飞点降落,或者自动进入UAV航线飞行模式
电压自动检测保护:电压分多级保护,根据需要设定自动回家保护电压值和就地降落电压值。
传感器:
· 集成双3轴MEMS加速度计、速率陀螺, GPS, 数字气压高度计,3轴数字磁通量磁罗盘,外接红外高度传感器和药量传感器。
导航功能:
· 到达航点后做悬停,也可改变飞行器机头指向
· GPS导航航点或者航线控制
控制多旋翼向目标航点飞行模式或者控制多旋翼沿航点间航线飞行(飞行航线精度偏差1米以内)
· 目标航点可飞行中实时修改
· 100个飞行航路点
可以在飞行中实时修改航路点的设置,可重复使用飞过的航路点
每个航路点可以设置:高度,速度,航点半径,悬停时间,
全智能化集成APP地面站

常用功能特点:
1.全自主智能飞行/起降功能
2.指点式和定向式自动生成航线功能
3.断点智能记忆功能,自动断点续喷功能
4.相对于农作物等高飞行功能(作业相对高度锁定,地形匹配,自动调节飞行相对高度)
5.无药和低电压检测功能
6.药量与速度匹配功能
7.手动避障和手机遥控模式(包含触控遥感和重力感应模式)

网友:
支持,支持。可惜 DJI 不做 直升机 飞控 【了】。

这个产品——好像 也不是 直升机 用的 。。。

难道:大家都 忌讳做 直升机飞控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