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锉代替铣刀是否可行?

楼主(2016-07-25):
买了支电磨,发现配上钨钢旋转锉,加工金属效率很高,能否代替铣刀铣槽铣平面什么的呢?恳请各位高手回答!

网友A:
各有各的用途,谁也代替不了谁,锉能铣槽底的直角,斜角,T型吗?锉时间长了,会被切屑粘满,排屑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用途,谁也代替不了谁,锉能铣槽底的直角,斜角,T型吗?锉时间长了,会被切屑粘满,排屑困难。

朋友你看看淘宝的金鹰旋转锉,有T型的有带各种角度的,跟铣刀类似,只是刃会多点,排屑一点没问题,而且能加工硬度高达hrc70的工件,不是你想象的传统锉

楼主:
不是说完全代替,只是感觉效率很高,感觉对机器刚度要求没那么大,随便都可以铣掉一层铁

网友:
惭愧,没见过这东西,去百一下

网友B:
不必拘泥它叫什么,关键在工作效率,用得方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拘泥它叫什么,关键在工作效率,用得方便就行。

说的是

网友C:
旋转锉这个名词出现在80年代的国内,此前国外早就大量用在模具加工中了。他就是源于铣刀的多种变体,主要用在(轻载荷加工)小加工量场合。

网友D:
那个东西和铣刀差别不大。应该是适应的转速高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东西和铣刀差别不大。应该是适应的转速高一些吧?

是的,我用来修车床底座,灰铁毛面几下就平了,感觉高转速和多刀刃提高了效率,意想不到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锉这个名词出现在80年代的国内,此前国外早就大量用在模具加工中了。他就是源于铣刀的多种变体,主要用 ...

谢谢科普!

网友E:
普通形状的零件是可以的,使用时要高转速,小吃刀。

网友F:
注意铁屑一般成针刺状  容易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形状的零件是可以的,使用时要高转速,小吃刀。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铁屑一般成针刺状  容易伤人

没光脚,感觉还好哈哈

网友G:
感觉精加工是可以的,T型的那种没有下切刃,直筒型的有下切刃但是不知道中心刃是否设计了避空位,假如机床用的话,可能没有盘铣刀那些好用,毕竟刀片也不是特别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精加工是可以的,T型的那种没有下切刃,直筒型的有下切刃但是不知道中心刃是否设计了避空位,假如机床 ...

嗯,估计效率还是没有铣床高

网友(2019-02-09):
切削量太小效率太低。

网友:
钳工拿着它给零件去毛刺特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