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破了怎么办啊?能补吗?

楼主(2016-07-25):
电池被桨打了个口子,还能用

网友A:
幸运破了都没baoz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运破了都没baozha

我还是蛮期待他炸了的感觉

网友:
改5S吧漏的这片肯定废了。千万别充电

网友B:
寄厂家付费更换一片电芯吧

网友:
厂家维修不便宜吧

网友C:
电极和空气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报废了,只能用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寄厂家付费更换一片电芯吧

不拆掉了這片破的,還敢寄廠家?哈哈。半路把整間快遞都燒了。

网友:
赶紧扔掉吧,没着火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
废了吧……至少那片废了。达普不是有铝板么,也这么脆弱?

网友:
电芯接触空气不能用了

网友:
还是把那片电芯扔了

网友:
分分钟baozha,千万别充电

网友:
漏液没法救的,换个新的吧

网友:
不会baozha,只会因为太鼓而漏气,一般是在电池封边的位置,比较猛的是裂缝比较大瞬间起火

网友:
拆了那片电芯吧,要不换一片同规格的新电芯上去,要不就少一片降压用。这是大隐患了。搞的不好就冒烟了。

网友:
这个电池没有烧掉已经是奇迹了,改5S吧。

网友:
这个电池没有烧掉已经是奇迹了,改5S吧

楼主:
寄回厂家了,价格还没定,网上跟厂家聊过,价格在两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