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密封胶带

楼主(2016-07-25):
最近手贱海陆空弄齐了,入了条minimono艇,对于船模一点都不懂特来请教:舱盖用的密封胶带用那种好?

网友:
淘宝搜索金手指

网友:
我看别人玩就用纤维胶带的。

网友:
容易买到的就是3m电胶布

楼主:
谢谢各位,金手指 纤维胶带手里都有,3m电胶布下次也试试

网友:
有专门的防水胶布,很好用,电工胶和纤维胶布都试水都会脱胶,进水

网友:
用口水吧,随手拈来,取材方便,成本极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开玩笑)

网友:
我就用办公用的透明胶带,经济方便。

网友:
我用的是特氟龙防水胶带

网友:
透明高温胶带金手指变压器 马达专用 聚酰亚胺胶带
我用的这种
25MM宽的

纤维胶带别用,恐怕撕得时候会比较痛苦

网友:
纤维胶带密封绝对是下下策····电工胶带完全可以··我之前就用电工胶带··船翻了··等待救援扣在水里近两个小时··捞上来胶带一点没掉····更何况你这个还带防翻

网友:
3M电工胶带,最实用。封时别拉长。

网友A:
楼主的这条船质量怎么样?我也打算入手这一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下水跑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金手指试了下效果不错,改天试试电工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条船质量怎么样?我也打算入手这一条,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下水跑了吗?

还行吧,塑料外壳,做工差了点,防水还不错,3s电速度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塑料外壳,做工差了点,防水还不错,3s电速度50+

楼主能否再来几张电调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