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调参用平板电脑

楼主(2016-07-25):
本人打工仔 无笔记本 求高手推荐刷固件调参用平板电脑 …… 不需要太高端

网友:
小米2算贵不

网友:
控上调,调好记录。比电脑快

网友A:
酷比魔方 i8 399元,双系统,也是这里魔友推荐的,我用下来还可以,调参够用了!

网友:
请问平板能外接USB口吗?陀螺仪调参,难道不是USB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 i8 399元,双系统,也是这里魔友推荐的,我用下来还可以,调参够用了!

i8 是通过otg线直接连接飞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 i8 399元,双系统,也是这里魔友推荐的,我用下来还可以,调参够用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 i8 399元,双系统,也是这里魔友推荐的,我用下来还可以,调参够用了!

i8  为什么我在网上商店搜不到

网友:
问一下 IPAD能调参吗? 懂的大神说下啊  每次都是在家调参 然后出去飞 总感觉参数还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 i8 399元,双系统,也是这里魔友推荐的,我用下来还可以,调参够用了!

你好  你用的什么穿墙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用的什么穿墙软件

shadows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