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农夫车

楼主(2016-07-26):
(图片)

楼主:
改动项目:改前后四驱,增加前桥自平衡悬挂,换380高功率减速电机,加装农具拖曳与升降装置,改比例控制,升高底盘。

网友A:
前轮花纹一反一正。

网友:
这车有点味道

网友:
我也有改这车,但因前后轮直径不一样,放弃了4驱改造,请教LZ如何保证前后轮驱动距离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动项目:改前后四驱,增加前桥自平衡悬挂,换380高功率减速电机,加装农具拖曳与升降装置,改比例控制, ...

前后轮直径不一样,安装四驱系统后如果没有中央差速器的话会造成前轮打滑或者后轮拖滑吧?

楼主:
回10楼....中央差速器

楼主:
回11楼....必须要有中央差速器的...

网友:
请教前后的齿比怎么选择?

网友B:
太厉害了!再整个犁子。来段耕地视频!

楼主:
回14楼....这个不用考虑...因为中央差速器会自动协调前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轮花纹一反一正。

买回来就是这样,胎皮还不能反装,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再整个犁子。来段耕地视频!

这个计划用高强度ABS做一个犁铧...拖拉机没有犁铧就相当于推土机没有铲刀一样,很别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14楼....这个不用考虑...因为中央差速器会自动协调前后转速

这样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如果没有齿比改变,等于是全靠差速油来被动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如果没有齿比改变,等于是全靠差速油来被动扰动。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说简单一点

网友D:
这车还是四驱的呢

网友E:
这么好的手工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