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bby三点疑问?

楼主(2016-07-26):
1.说明上存储容量16gb,为什么电脑显示10gb,6gb让程序自己占用了吗?
2.飞行时间说9分钟,我测试了几次,室内外悬停状态,基本上都是6分半左右,为什么差这么多?
3.解除新手模式后,为什么我的自动跟拍的图标不是那个小人图标,而是4个方格的图标,并且点击说“功能后期开启”,是还要飞一段时间才能开启,还是如何?
请技术老师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
总体来讲,小东西还不错,也希望dobby发展的更好!

网友:
虽然我没有,但平经验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虚标一直是国内厂家干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更虚了,人家告诉你还没开发完!!!
马的,没道德底线

楼主:
昨天冲了一宿的电池,可能冲的电满点,今天早上飞了一下,还是简单的室内起飞后悬停,什么都不动,到最后没电自己降落,时间是6分55秒,5分多点低电压报警.就算7分钟吧 ,与宣传的9分钟还有误差2/9=22.22%

网友:
1、对
2、虚标,广告宣传,最理想情况下能到9分钟
3、程序没做完急着发售圈钱,以后出不出不一定。

楼主:
还有两个建议,不知道合理否,
就是低电压提醒能否改成声音提醒,因为发现在体感操控模式下,手机的震动会造成dobby摇晃,瞬时不好操控;
还有就是能有个飞行时间显示吗,从起飞到降落的时间显示,可以放在屏幕的顶条右方,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1.程序是会占用一部分内存的。
2.这里强调虚标感觉没有意义,厂家这么标也无可厚非,厂家标的时间都是测试的最佳状态,这就像别人问你的车能开多块。你肯定说200(最高)但是你不会说括号里的内容。某图传号称能用几公里,有人几百米就卡顿的不行。。要看实际情况的。。
3.跟拍这里官网上说了后续会开放。

关于建议:如果声音提醒位置太远而且在嘈杂的环境下感觉意义不大。第二个建议不错支持增加飞行时间显示!

楼主:
人多,或噪杂的环境还是不飞为妙,大多数也是在安静的环境下,最好在设置里能选择  震动或声音提醒也好,要不在低电压报警时候(是手机震动提醒),势必会影响手机的体感造成飞机摇晃,拍出的东西也是晃的厉害.测试悬停状态报警后到降落能飞1.5分钟(实际飞行不知道能多少),那么在回家这段时间的影像在体感操作下如果能变成稳定可用的那不是更好些.
但如果选滑屏设置,估计手机的震动应该不会影响飞机的稳定了
,但对于习惯体感操作的我来讲(估计也有不少模友习惯体感,尤其是左手油门的选手),还是希望低电压报警后还能有个相对稳定的画面!

网友:
这玩意手机cpu,手机摄像头,你就把他当个手机就好了,你买个32g的iphone6s看看能有多少存储空间,手机说待机200小时,你看看能待机多少小时。心里就平衡了。

网友A:
我在室内悬停,dobby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自己撞墙了。客服说我在木地板上飞,还狡辩说在地面上飞一定要铺摊子,要让我自己承担维修费用,然而说明书上根本没有写。建议联合dobby购买者一起去工商局投诉零度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承诺的人脸跟随和精准悬停根本没有,还不完成保修的责任

网友B:
纯色地板,大理石地板应该都不行,

网友:
1.说明上存储容量16gb,为什么电脑显示10gb,6gb让程序自己占用了吗? 和安卓手机一样 16G的ROM 实际被系统占了不少。一般来说 8-9G 是正常的。
2.飞行时间说9分钟,我测试了几次,室内外悬停状态,基本上都是6分半左右,为什么差这么多? 实际飞行和理论值还是有些差别。
3.解除新手模式后,为什么我的自动跟拍的图标不是那个小人图标,而是4个方格的图标,并且点击说“功能后期开启”,是还要飞一段时间才能开启,还是如何? 自动跟随功能还在加紧测试中,敬请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色地板,大理石地板应该都不行,

纹理不够丰富的地面都不行。反光的地面就更不要飞了。再一个就是高度。3米以下才能保证光流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纹理不够丰富的地面都不行。反光的地面就更不要飞了。再一个就是高度。3米以下才能保证光流识别,

说明书上根本没有写那么细致,我就飞1米高

网友:
据朋友那里了解这款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己经停产了,

网友(2016-09-19):
引用 楼主:
昨天冲了一宿的电池,可能冲的电满点,今天早上飞了一下,还是简单的室内起飞后悬停,什么都不动,到最后没电自 ...

你好,请教个问题,你的模型手机上显示飞机图像延迟如何,我的感觉有5秒的延迟,不知道你们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室内悬停,dobby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自己撞墙了。客服说我在木地板上飞,还狡辩说在地面上飞一定要铺摊 ...

请问,怎么联系客服,我的GPS无法定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室内悬停,dobby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自己撞墙了。客服说我在木地板上飞,还狡辩说在地面上飞一定要铺摊 ...

这个在说明书中确实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倒是建议,机器发现光流图像不好的情况下,应该不能起飞,免得出现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