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6s电池35c vs 55c

楼主(2016-07-26):
一直用富力6s35c2600mah飞50e(4255/505,15*6),每次大约飞7分钟,下来还有3.7v以上。感觉飞到后面力量明显减弱,于是想试试55c的,质量增加20g。实际上55c的电压掉得更快,电池电压很快就报警了,感觉还没35c的爽。不解啊!这电池有问题吗?恳请高人指点!ps:放电前后,这电池各节的一致性还是不错。

网友:
都是富力的? 得同品牌对比啊

楼主:
肯定同品牌啊

楼主:
左边的是55c的,右边35c,都是富力的

网友A:
这个结果有点理解不了,按理说放电c数高的内阻应该更小一些的,不然放电电流怎么大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有点理解不了,按理说放电c数高的内阻应该更小一些的,不然放电电流怎么大的起来。。。。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A:
一直信赖富力电池,也一直用着停舒服,不过这个看了后感觉以后买富力没有以前那么信心十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信赖富力电池,也一直用着停舒服,不过这个看了后感觉以后买富力没有以前那么信心十足了

电池的内阻用308测并不总是一样的,会变化,随使用,温度,放电,我发现连续使用后测,会小点。楼主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内阻用308测并不总是一样的,会变化,随使用,温度,放电,我发现连续使用后测,会小点。楼主观察 ...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308测得的内阻确实会随电池电量一起变化,满电时内阻最低,我是在它们满电情况下对比的。

网友:
这种级别的内阻测量当欢乐表看看就好~~

线材补偿也没有

网友:
在同条件下的测量多少也应该有一点参考价值啊。。。。。。。。。

网友C:
4255 kv 505  看网官,是 6S 配  14*5桨,都是 52A电流了,看看你的桨,我就汗 !!!!!!!!!!!!

35C在大电流下  内阻 比  55C 要大 ,吃丢了一部分电压,到电机电压就小,所以35C电池 在整个放电过程 比55C会小  10--20% ,所以飞行时间就会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5 kv 505  看网官,是 6S 配  14*5桨,都是 52A电流了,看看你的桨,我就汗 !!!!!!!!!!!! ...

多谢师兄,不过我还是没理解透切,您说的是什么指标要少10-20%?55c的续航时间比35c的要少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师兄,不过我还是没理解透切,您说的是什么指标要少10-20%?55c的续航时间比35c的要少一些吗?

他说的是55c的放电电流要比35c大,所以电用的快

楼主:
嗯,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