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比较好飞的涵道机

楼主(2016-07-26):
入魔9年,飞了不少涵道,该盘点一下了。
好飞的:
1.全球歼十
飞机的唯一毛病就是丑,进气道太丑,有x32的风范。飞机的气动性能一流,推重比0.6就可以飞,0.8以上就可以爽飞。不良特性:无。
2.艾尔飞F22
貌似是猎鹰王停产的f22又开的模,除了机头不太像真,外观还是可以的,涂装骚。结构的毛病,就是电池舱小了,起落架太靠后了,机翼没碳管。飞行感觉十分流畅,1/3油门可以平飞,有种穿透感(估计是翼身融合体这种高升阻比的缘故),翻筋斗毫不费力。不良特性:横侧稳定性太好,低速转弯的时候有自动回正的趋势。

楼主:
f22和歼10

楼主:
3.50涵道尖叫者
飞机速度贼快,配个11叶50涵道,推重比大于1,如果用暴力涵道甚至到1.5。飞起来像火箭,也是穿透力跟强的。飞机做工精良,涂装了挂墙很有装饰效果。不良特性:实在太小了,考验眼神的时候到了。

楼主:
4.kt板涵道。好飞的板机配个暴力涵道,怎么能不好飞?

楼主:
5.丧心病狂的kt板双70涵道。三角翼下面吊挂两个涵道,飞起来相当的酸爽。配合kt板自制的矢量喷管和飞控,甚至可以吊机

楼主:
再来个难飞排行榜。
1.蓝翔yf23。低速性能差,首飞尾旋炸机。
2.艾尔飞白板f16。进气道效率极低,阻力巨大,需要自己动手术改装,否则飞得很窝囊。
3.苏27。按理说应该好飞的,但是失速性能不好,低速转弯进尾旋,炸机。

网友A:
50涵道尖叫者是自己涂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涵道尖叫者是自己涂装的吧

对,白板机

网友B:
f16飞起来确实有种阻力大的感觉,我是黄赛白板那款

网友:
好文,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16飞起来确实有种阻力大的感觉,我是黄赛白板那款

我也是黄赛白板那款,感觉还可以啊,,,,阻力大的感觉蛮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6飞起来确实有种阻力大的感觉,我是黄赛白板那款

阻力大应该是进气损失大,非常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黄赛白板那款,感觉还可以啊,,,,阻力大的感觉蛮像真

阻力大可不像真,真机升阻比远比航模大

网友B:
楼主就这些了吗,我觉得f18最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这些了吗,我觉得f18最好飞

f18我只蹭过,觉得太稳了不是很舒服,可能是魔友装机的问题。所以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