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B6充7.2v镍氢电池。

楼主(2016-07-26):
用B6充  格式  7.2v镍氢电池,充电模式自动,最高电流0.7A,充电器不会自动停止,电压到8.5左右,冲进去1200多毫安的电,电池总容量3300。充电器还在充电,不会停止,过段时间,电池微热,我就立刻手动停止充电。
一直玩锂电池,不懂镍氢电池怎么充电,
请教各位老师,镍氢电池满电是多少,B6不可以自动停止吗?

网友A:
好象现在新产的镍氢电池充满后有1.4V/单节,另一般而言容量越大可循环的次数越少。
我一般用急速充电器充,可以自停的。

网友B:
可以的,小电流长时间对电池好点。满电应该是单节充电到1.47左右才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现在新产的镍氢电池充满后有1.4V/单节,另一般而言容量越大可循环的次数越少。
我一般用急速充电器充 ...

那按道理算,8.4v就停止了,我的都到8.5还要高一点,还不停,我用的是B6。感觉有点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小电流长时间对电池好点。满电应该是单节充电到1.47左右才会停。

那快到9v才能停止了。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按道理算,8.4v就停止了,我的都到8.5还要高一点,还不停,我用的是B6。感觉有点害怕。

现在这个B6也很难说。
昨日,朋友用B6给三元锂电池充,1A以上设定就是充不了,1A下充完全正常;用我的艾斯特SC608无论几A都可以充。原因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B6也很难说。
昨日,朋友用B6给三元锂电池充,1A以上设定就是充不了,1A下充完全正常;用我的艾 ...

我这B6,有防伪,做工也不错,就是怪了,不会停,充个电害怕。我感觉我还是手动停止为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B6,有防伪,做工也不错,就是怪了,不会停,充个电害怕。我感觉我还是手动停止为妙。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C:
没关系的,1.4*7充到10伏也没事,我一般用一A充,电池用风扇冷却。设定容量,自动模式,自己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1.4*7充到10伏也没事,我一般用一A充,电池用风扇冷却。设定容量,自动模式,自己会停。

好,这个办法我试试,设定一个容量。

网友D:
可以放心充的。你看你的電池單個的容量是多少?例如是1600MAH。那麽你就用1.6A AUTO模式充。充滿了會滴滴響。然後電池會很燙。電池不燙就代表還沒充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1.4*7充到10伏也没事,我一般用一A充,电池用风扇冷却。设定容量,自动模式,自己会停。

我的是6节电池。不是7节电池,1.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放心充的。你看你的電池單個的容量是多少?例如是1600MAH。那麽你就用1.6A AUTO模式充。充滿了會滴滴響 ...

我的是格式,7.2v,6节电池,每节上面印着3300毫安。和图片一样,就是数字不一样,我的是3300,

网友E:
镍氢电池是通过电压降判定的。在电池满电时继续充电电压不仅仅不会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充电器通过看这个停止充电。电量低时电池将电能转化为大量化学能和少量热。满电时电池将充电电能转化为大量热所以说充满发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氢电池是通过电压降判定的。在电池满电时继续充电电压不仅仅不会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充电器通过看这个停止 ...

我的到8.6还不停,还在进电,电池就开始微微发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到8.6还不停,还在进电,电池就开始微微发热了。

微热还不是最满。充满电应该会明显发热

网友F:
全自动的,充满会停,微热就是快充满了。

网友C:
所以要用风扇给它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自动的,充满会停,微热就是快充满了。

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用风扇给它冷却。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G:
镍氢电池,1节最大充电电压是1.5V,6节就是8V。可以加我QQ3532435633,我把一些电池充电的参数发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