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动转头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6):
我今天 飞了四轴,飞起来飞机就自己向左转头,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1.有某个电机不水平,2.有个电机动力缺失,3.遥控器微调 再看看GPS安装位置或者校准下指南针,校准IMU

网友B:
你先校准你的4个电调油门行程,这种排除电子设备,例如GPS,主控等原因,一般是4个电机转速一样。
其次,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完毕,校准主控,如果你用的是NAZA,或者是什么主控,电脑软件里面有,放平,静止不动,自动校准
最后,到一个相对来说空旷的地方,进行GPS校准。
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
(前提,你的设备是完好的,螺旋浆等机械设备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