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一代如何对频?

楼主(2016-07-26):
  通电后不久一直快速黄闪,请问各位精灵一代如何对频?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接收机上有个小按键开关,先给飞机通电,按开关,后开遥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有个小按键开关,先给飞机通电,按开关,后开遥控电源。

对好频了,今天又遇到另外一个情况,通电后需要指南针校准,校准过了,他就亮起红黄绿,红黄绿,又顺序的闪烁几次,闪烁几次后LED灯灭了,重新通电也是红黄绿,红黄绿几次后灭了,无法解锁启动电机,请问兄弟有微信或者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