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舵机防水问题

楼主(2016-07-26):
飞水机,才飞三次已经报销了两个舵机,想问下各位舵机怎么样防水,还有电位器怕进水吗

网友A:
最简单的买个防水舵机。银燕的就有,几十块钱一个吧。自己做防水就把舵机电路板正反面都用704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买个防水舵机。银燕的就有,几十块钱一个吧。自己做防水就把舵机电路板正反面都用704覆盖

谢谢,我想问下电位器怕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下电位器怕水吗,

电位器当然怕水了,单电路板做防水作用不大的,舵机进水了电机、电位器、齿轮、轴承都会出问题。最好别泡进水里使用 防水舵机也不是百分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当然怕水了,单电路板做防水作用不大的,舵机进水了电机、电位器、齿轮、轴承都会出问题。最好别泡 ...

哪应该怎样做防水,全方位的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C:
我的水机舵机就简单做了防水飞了半个夏天,前几天拆开发现接收和舵机都泡水里了都没事,倒是便宜辉胜下一次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水机舵机就简单做了防水飞了半个夏天,前几天拆开发现接收和舵机都泡水里了都没事,倒是便宜辉胜下一次 ...

你是怎么样搞的防水,可以分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样搞的防水,可以分享吗

银燕舵机,没拆就接口处704,摇臂处黄油,水机进水好几次,电子设备无任何损失,包括电池,飞机翻水里一小时等漂过来的,别用便宜辉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舵机,没拆就接口处704,摇臂处黄油,水机进水好几次,电子设备无任何损失,包括电池,飞机翻水里一 ...

我也是银燕,出线处704,摇臂这里没处理,结果塑料舵机两个全完了,金属的没事,我换了两个新的拆开电路板全部704包起。好晕拆舵机时候还拆坏一个,拆开合好后上电舵机自己转了好像是2圈后就再也没反应了

网友:
舵机做了防水措施就可以,我们做的防水舵机放在水里都可以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银燕,出线处704,摇臂这里没处理,结果塑料舵机两个全完了,金属的没事,我换了两个新的拆开电路 ...

我就简单做防水,泡水里很久好几次都没事,而辉胜蓝色舵机我用同样方式下水一次降落时风大翻了稍微进点水就坏了

网友C:
螺丝拆下来电路板涂704,轴出口部位涂黄油

网友C:
我的水机三年了,泡水时间累计估计约有两小时,到现在还正常。银燕金属

网友:
防水舵机,摇臂处再涂点兰色密封胶,一个夏天飞水机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