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图传

楼主(2016-07-26):
用的是果子飞控 问下 伯通1.2G的图传 在地面调参发热后 屏幕雪花了。。。断电后 图传发射冷却又正常
这样 怎么敢上天啊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高温少飞啦

网友:
栢通图传的核心IC用的是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IC品牌不便于透漏),当你使用过量时,IC会启动自动保护,因为它无法在超过80℃的温度下持续工作。这个保护装置并没有大脑,当周边的电子元器件因为老化问题持续升温,他仍然会当成温度过高而断掉信号发射装置。你的温度高,是因为1.5W的功率没有被充分转化成信号而通过天线传输出去,信号在设备内部产生回档,所以升温。你应该是没装天线通过电,所以建议你直接换掉吧,这个因素会让你的飞机致盲的。

网友:
没用过柏通的,但看外表好像是铝合金的外壳,它的散热方式应该是通过导热硅胶导热到铝外壳上,而导热硅胶的导热系数很低(跟铝合金相比),由于芯片发热快,热量就很大部分无法快速到达铝外壳,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温度就超过芯片设计正常工作温度,影响到性能下降,严重影响到寿命,甚至烧坏芯片。
个人觉得有2种方案可以尝试一下:
1、在地面上电,风扇吹风模拟飞行风速,如果还是出现雪花,说明里面的导热硅胶质量比较次,换个质量好的后看是否出现雪花(要拆开盖子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售后,得三思),没问题的话,在空中也没事。
2、如果换质量好的导热硅脂也解决不了的话,说明芯片发热速度远大于导热硅胶传导速度。只能想办法把散热片固定在芯片上(接触的之间用很薄的导热硅脂填充它们之间空隙),但芯片一般都很小,周边器件高度可能比它还高,所以这种办法可行性比较低

结构设计和芯片效率转换率的问题,不能把芯片热量直接通过高导热系数的铝合金散发出去。

以上仅是个人推测,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