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自制3d板机geebee, 求指点~

楼主(2016-07-26):
一直想弄个小翼展的3d机, TB上没有找到合适的.
昨天从TB上复(dao)刻(ban)了一个GEEBEE板机. 按自己想要的尺寸放大到650mm翼展.
用5mm EPP板+碳片纯手工DIY了一架. 因为是手工刀刻, 误差可能大了点, 估计最大误差在正负2mm左右.
现在是个半成品, 只加了主翼, 尾翼的加强碳片以及后腰的几处斜撑. 约65克的样子,
5mm的EPP板比较软, 主翼只加了一根长的0.6x5mm的碳片, 还是比较软, 尤其是容易扭来扭去.
因为是第一次纯手工DIY, 没什么经验, 不知道怎么加强比较好. 求各位大神指点

也不知道能不能飞的起来

网友A:
都是小鸡,对那个穿越感兴趣,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小鸡,对那个穿越感兴趣,啥配置。

130机架, 1306电机, 3045三叶桨, f3飞控. 才装好还没怎么飞过. 感觉非常费电, 1000mah 3s电池也就飞7~8分钟. 应该要换4寸桨会好点, 可是机架装不成4寸.

网友B:
主翼要用2片碳片加碳杆支撑,这么小的机机用D板会好很多

网友C:
400mm翼展也很好飞,属于室内机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翼要用2片碳片加碳杆支撑,这么小的机机用D板会好很多

手上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了. 以后有机会用D板搞一架.
我打算再给主翼加两片0.6x3mm的碳片, 再加上四根1mm的斜撑防止扭动, 你看行么?
副翼是用0.6x5mm的加强还是0.6x3mm的加强好呢?
还有机头, 也要加斜撑加强么? 现在的强度, 感觉电机一转就要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mm翼展也很好飞,属于室内机范围了。

嗯, 我做650mm的主要是因为手上有些设备, 太小的飞机带不动, 650mm应该比较勉强了, 估计搞下来最少也要180克以上的起飞重量.好不好飞其实对我都不是最重要...因为我水平很菜, 再好飞也是炸机的下场. 主要享受制做过程...

网友:
有图纸么

楼主:
昨天把加强做完, 安了电机舵机, 在家里手抛测试, 加电池后能平飞, 不加电池手抛会抬头. 现在重量160克, 加电池210克. 比预计的重了30克. 电机暂时用现成的2208顶着, 重了点...
但机头强度不够, 5mm的epp板碰几下就会破裂.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固方案?

楼主:
图纸我是从TAOBAO的上成品机的照片上用PS盗版下来的...暂时只有几个大部件的外形, 其它开槽加固的位置都是边做边想的. 只有以后改版的时候尽量把图纸完善吧..
这种图纸你要么?

网友:
哈哈,好萌的机机。

楼主:
装好了,头部做了加强,各种斜撑。电调,电机,接收机都将就用的非常笨重的闲置品。现在带电池有280克,推重比至少有2。应该还能精简下来50克,暂时不折腾了。周末去试一下,希望能飞得起来。

网友D:
65的翼展,用KT板做更好,只需要主翼加碳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的翼展,用KT板做更好,只需要主翼加碳片

一是手上没有KT板, 二是那玩意几下就摔坏了, 做一次机也不容易...
用魔术板怎么样?好像魔术板性能要比KT板好点?

楼主:
用马克笔简单涂了一下, 今天去飞了一下, 没风的时候很好飞, 风一吹就抬头变吊机。而且飞机抵抗螺旋桨反扭力有点困难。

飞了4块电池, 飞机炸得都要成几截,0.6x3mm的主机翼加强都断成几节,不过EPP就这点好,粘一下立即复活了。现场随便粘一下就又可以飞了。图上就是粘完的效果。
求指点~~怎么改进一下

网友:
有意思,继续关注。加油!

网友:
太小了怕反扭,4寸桨差不多了,萌

网友:
是我喜欢的类型!继续关注!等待更多学习资料!

网友(2016-09-07):
楼主是个人才

网友E(2016-10-30):
600mm 轻木GeeBee,非常棒,飘浮、动作都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mm 轻木GeeBee,非常棒,飘浮、动作都顺手。

轻木的有多重? 这架飞机是我全DIY的第一架飞机, 有点重, 搞到250克, 加上电池都超过300了. 各种炸舵机...已经不想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轻木的有多重? 这架飞机是我全DIY的第一架飞机, 有点重, 搞到250克, 加上电池都超过300了. 各种炸舵机... ...

带2s800mAh的AUW全重是215g。可以极低极慢的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2s800mAh的AUW全重是215g。可以极低极慢的飘。

能发个图参考参考么?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参考参考么? 谢谢

这款。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发链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飞了好多年。不过现在人力成本贵,买到都是套材需要自己组装,之前的完成机厂家已经不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款。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发链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飞了好多年。不过现在人力成本贵,买到都是套材需 ...

你这个jj没有开副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jj没有开副翼的吗?
没副翼的3D机?

网友:
还真没有看出来。

网友:
这个是有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