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接受问题

楼主(2016-07-26):
我按照示意图接线, 陀螺仪可以让舵机自己修正, 但是就是遥控器无法遥控舵机!  请问大师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好乱,为什么不直接用SBUS呢?

网友:
连线後 , 先在软件按冷启动 , 6208sb 也可以用sbus单线连按k8 不必用传统pwm方式 6208sb sbus连接k8 RX-C 在软件按冷启动

网友:
先检查你的接收机对上频没.......

网友:
应该就是没对频

网友:
Yes, first step is to bind Tx and Rx.  Next step is to use S-Bus wiring - much cleaner and easy to work with.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解决,。下面这个图是解决方案,

网友:
LZ几个帖子都看了 建议仔细研究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