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艾斯特620

楼主(2016-07-26):
有沒有人进了620好不好用

网友:
表示608新版固件好用,620不知道

网友:
啥时候出双路?

网友A:
620输入限制20A。换句话说500W是逗你玩呢

请无视“逗你玩呢”:我只是想吐槽它不标明限制输入电流的事情,满功支持25~30V仅仅5V范围。

如果是限25A输入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样就可以使用标准的24V电源了。

网友B:
艾斯特的620 用起来还行,以前我用的是IC的308  和这个620直接对比就是:
1、620设置简单,基本上没有高级设置,这个充电器能够满足一般的外场使用。
2、 620和 308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充电都达不到4.2 但是这个不影响使用
3、620是中文的看起来舒服,毕竟是自己的母语
4、620在全功率充电发热有些大,要供电在24V以上时功率才能保证500W

总结如下,这个充电器除了耐用性不知道之外  别的还对得起这个价格。

另外楼上说的 500W都逗人玩的   请你在重温一下小学4年级数学   计算如下   4.2V(单片电芯电压)X6(最大S数)X20A(最大电流)  请问下结果等于多少    别家的充电器也是这样设置的  目的是防止误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艾斯特的620 用起来还行,以前我用的是IC的308  和这个620直接对比就是:
1、620设置简单,基本上没有高级 ...

你是不是看成了:620限制输出20A?。看清楚我说的是啥:620限制输入20A。换句话说如果12V电源输入充4S都不能达到20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重温小学四年级语文去吧。看清楚我说的是啥:620限制输入20A。换句话说如果12V电源输入充4S都不能达到2 ...

楼上的逻辑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逻辑真奇怪

一点不奇怪,608限10a,所以呢电源要用15v以上的才能满功率,620限20a,所以要用25v以上的电暖才能满功率,12v的电源只能用到240w左右

网友C:
充电器有输入电流,输入功率,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上限,就看哪个先到限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有输入电流,输入功率,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上限,就看哪个先到限值。

1:绝大多数充电器只限制功率和输出电流,而不限制输入电流。
2:SC-608和SC-620无论是图文详情和产品说明书都只字未提输入电流限制。魔友实际使用发现问题我们才知道。虚标or误导消费者?
3:虽然不常见(只听说过一例),但是有过不限制电流的充电器,只要电源适配器足够电流,可以12V推动150W(608)/500W(620)。
4:某种意义上讲,电流限制完全可以去掉,通过硬件(改输入检流电阻) 和/或 软件(刷固件)。

更正:1中的“绝大多数”有误,非常抱歉!

网友B:
我想说充电器设计如果不限制电流,那么很容易出现硬件烧毁的现象。举例说明下,我现在用的308充电器  1300W的功率,但是要在24V以上才能达到, 如果是用12V则无法达到最大功率,这个是对充电器的一种保护,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充电器的功率是2400W  至少24v才能达到全功率, 这样充电器最大设计输入电流硬件按照最大值120%设计也就是120A设计就能保证充电器安全的运行了!!但是要想让它在12 v全功率运行,最大电流就会达到200A  按照通行安全设计,人家硬件就要保证耐压240A  这样子相当于就要多堆一倍的料  请问下出于成本考虑,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
这个当年的大功率双头充机 , 500w+500w 也有输入电流限制 , 不是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充电器设计如果不限制电流,那么很容易出现硬件烧毁的现象。举例说明下,我现在用的308充电器  1300W ...

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1300W的308充电器上面清清楚楚注明了输入电流限制60A。 但是SC-608/620却是“偷偷地”限制,官网、说明书和图文详情都只字未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看成了:620限制输出20A?。看清楚我说的是啥:620限制输入20A。换句话说如果12V电源输入充4S都 ...

输入电压低了,肯定达不到最大功率!PL8也一样!

网友:
我觉得吧,既然是最大充6s电池,那他最合适的供电电压也应该是6s级别或更高一点点,这样有最高的效率,虽然3s供电也可以,但也没必要一定要求他在3s条件下达到满功率工作,,,,这些都是小问题,不值得争论,关键是这个东东充电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怎么样,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关键

网友(2016-09-02):
又撕逼了是吗?其实620的最大输入电流是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绝大多数充电器只限制功率和输出电流,而不限制输入电流。
2:SC-608和SC-620无论是图文详情和产品说 ...

我同意 厂家在说明书上不提电流限制,确实不对。

网友:
对艾斯特的充电器已经绝望  低端老实买A9高端老实买308duo或者4010duo  相信大多数模友的选择

网友:
620很好!我这里买两台,用着不错

网友(2016-11-28):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看成了:620限制输出20A?。看清楚我说的是啥:620限制输入20A。换句话说如果12V电源输入充4S都 ...

怎么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有输入电流,输入功率,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上限,就看哪个先到限值。

标称500W是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称500W是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20输入限制20A。换句话说500W是逗你玩呢

500W / 20A = 25V,换句话说只要输入电源的电压能达到25V,20A,怎么就不能实现500W的功率了呢?另外无论是iCharger DUO系列还是Power Lab系列都明确说了输入电流的限制,怎么就成了“绝大多数充电器只限制功率和输出电流,而不限制输入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W / 20A = 25V,换句话说只要输入电源的电压能达到25V,20A,怎么就不能实现500W的功率了呢?另外无论 ...

iSDT的特色:只字不提输入电流。无论是官网还是说明书还是某宝。

网友(2017-01-05):
我只想知道 到底艾斯特的充电器和a9 比起来 哪个好?a9大家都用的 觉得很不错又不是很贵。不过我看艾斯特做的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