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 V2.2以上版本升级说明

楼主(2016-07-26):
CB86-PLUS V2.2以上版本升级说明

       CB86-PLUS自2015年推出,从一开始设计就注重安全,绿色节能。是目前市场上6A充电唯一不发热的充电器,以其97%的充电效率,1mV平衡精度实现了能效,精度,充电时间的完美平衡。电源,电池的防反插,专利电池插口任意接插等贴心设计带给用户使用上的安全放心,一键保存,独有的自带保姆等功能便捷省心。
在用户使用中,特别是植保机客户在使用中往往是在插满电池情况下通电断电。大功率充电器一般上电冲击比较大,此时接有电池两边冲击会误打开控制开关,长时间冲击会损伤功率器件,造成隐患用户充电时先给充电器通电一秒钟后再接电池才是安全的充电操作。
       考虑到植保机用户充电器多,电池多,拔插不便,自V2.2版本后我们做了上电防冲击、电源防抖动设计,经过我们反复长时间测试推向市场后,目前除了极少由于制造原因不工作外没有机器和电池受损维修,验证了我们防冲击防抖动设计。

V2.2做了以下升级
1. 防冲击设计
通过修改启动程序(bootload)和APP解决竞争冒险,有效解决先接电池后通电的冲击风险。Bootloader升级用户无法自己升级,V2.2 APP 用户可自行升级。
2. 电源自适应防抖动
当充电功率大于电源功率时,电源由于带不动会大幅度抖动,造成充电器和电池产生意外。APP V2.2做了自适应保护,即当电源供电不足时,充电器自动调整充电电流,确保电压不低于安全值。
3. 支持高压锂电
普通锂电满电是4.20V,高压锂电满电是4.35V。设置电压高于4.22V会有高压锂电提示,模友务必知道自己电池型号避免错误设置造成过充风险。
      V2.0后的版本开机界面右下角会显示版本号,如果模友第一次买的版本号在V2.2以上的已经是2016年2月出厂的最新版了,同时PCB也做了修改。固件APP可以自己在官网和官方群里下载。2016年2月后返修的机器我们已经升级到最新版。如果模友担心会忘记安全操作、电源不稳、或充电器电池多,安全操作费时麻烦,可以返厂免费升级,只需承担往来运费。出厂日期在2016年2月之前或无出厂日期的可以返厂升级如不返厂升级只要模友将APP升级到V2.2以上版本充电时进行安全操作即可一直安全使用
       大功率充电器的安全和能效一直是模友关心的,通过不断改进完善,我们现在已经建立完整的安全技术标准。模友反馈的每一个问题对我们都是命令,我们珍惜品牌口碑,与企业信誉、利益相比,模友安全最大,那怕仅仅是难得出现的隐患。
        如模友不能确定手中充电器是否为最新版,请看出厂日期,出厂日期在2016年2月之后(包括2月)的为最新版。这之后有返修的已经升级。旧版升级后底板板上的标记为附加了一个电阻,新版PCB布板增加了4个电阻,如下图所示。

升级步骤:
         您只需要用android 手机数据线将CB86-PLUS连接到电脑任一USB---> CB86-PLUS通电 ---> 电脑上发现U盘(CB86-PLUS) ---> U盘内原有文件格式化(格式化只是固件格式化。数据有单独的存贮芯片)---> 将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CB86-PLUS) --->拔掉数据线即完成升级,简单易操作,固件和升级说明在以下网址: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pinghengchong.html

也可加入官方QQ群:334960324下载

乐迪CB86PLUS最新升级固件版本为V2-4
百度云附件:CB86PLUS upgrade firmware V2-4.zip

CB86-PLUS-V2-4版本说明:
(1)优化容量计算,减少容量误差;
(2)修改容量显示值,最大可显示99999;
(3)修改由放电模式切换到充电模式时之前的容量值未清除BUG;

1.mac文件和BIN文件的区别:
(1)mac文件只能用于新版本的充电器;可在多种系统下升级,如XP,win7,win8,苹果,出厂V2.2及之后版本可支持win10系统。
(2)旧版本充电器只能用bin文件,并且只能在XP或win7系统下升级。

2.新旧版本充电器区分:
新版本充电器:每次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闪烁,电脑提示格式化。
旧版本充电器: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常亮,不需要格式化。

如果您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疑惑,欢迎随时咨询我司售后客服MM
电话:0755-88361717-835(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QQ2322736728(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CB86-PLUS使用教学视频(视频来自泡泡老师,非常感谢泡泡老师的技术支持)

网友A:
之前不是出了v2.4了?这个V2-4是新版本?

网友B:
我的只能用BIN文件升级,是不是买到的是老款的充电器了?
怎么办?
而且背后没有日期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只能用BIN文件升级,是不是买到的是老款的充电器了?
怎么办?
而且背后没有日期标签……

每次升级时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是否闪烁,电脑是否提示格式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出了v2.4了?这个V2-4是新版本?

您之前下载的是测试版还是稳定版本呢。官方群是最先公布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之前下载的是测试版还是稳定版本呢。官方群是最先公布的呢。

不知道哦,只知道是2.4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升级时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是否闪烁,电脑是否提示格式化呢

插电脑之后,屏幕常亮……没提示格式化……用MAC文件升级之后屏幕始终白屏……
更换BIN文件后,右下角显示“Ver:2.4”使用正常……
应该是属于老版本的充电器吧,只是担心以后用WIN10该怎么办……能返厂修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电脑之后,屏幕常亮……没提示格式化……用MAC文件升级之后屏幕始终白屏……
...

你好老版本的充电器只能在WIN7系统里刷固件,
目前返厂升级修改不了。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老版本的充电器只能在WIN7系统里刷固件,
目前返厂升级修改不了。

哦,不能改的啦?看来硬件区别挺大的是不?那还能安全使用吗?前期cb86plus那些事故都是这款老版本的啊?

网友D:
已发回公司,售后今天应该收到了,加油啊,
不知道这礼拜天能充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发回公司,售后今天应该收到了,加油啊,
不知道这礼拜天能充电不

好的,我的同事收到货后会电话联系你的,关于你的充电器有什么进展会第一时间与你沟通的

网友E:
你好,为什么我按楼主的步骤升级后,屏幕开始闪?开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为什么我按楼主的步骤升级后,屏幕开始闪?开不开机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如果确定升级步骤和固件版本、电脑等选择都无误,可以重新升级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2016-11-19):
我的乐迪cb86充电器升级后,一直提示输入电压过低。重复升级几次都不行。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源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F(2017-02-07):
我的CB86-PLUS充电器坏了,要返厂维修,怎么联系啊?上面给的售后QQ不用了,QQ上显示上企业,但企业QQ号显示不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CB86-PLUS充电器坏了,要返厂维修,怎么联系啊?上面给的售后QQ不用了,QQ上显示上企业,但企业QQ号显 ...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可以先根据下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并向我们描述一下故障现象,如果确实需要返厂
维修,我们会告诉你返厂流程的。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可以先根据下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