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收一架水机

楼主(2016-07-26):
因本人所在城市环线内不让飞,所以想到水机了!请各位多支持,我还是新手

网友:
新手不建议飞水机,炸机不好捡,起飞及降落难度大,设备还要防水......

网友A:
新手建议飞好小子,公园就行了,飞水机就是一次性

网友B:
其实水机好飞,就是配套的救援设备要准备好,设备的防水一点也不能马虎,这个有难度。新手飞北极星比较好,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水机好飞,就是配套的救援设备要准备好,设备的防水一点也不能马虎,这个有难度。新手飞北极星比较好, ...

什么潮小的飞机看着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飞好小子,公园就行了,飞水机就是一次性

好小子?没见过

网友:
海潮人称水中塞斯纳

网友:
如果有老魔友一起带着玩,塞斯纳,海潮,冲浪者都可以选择,如果一个人入魔开始玩,建议冲浪者或者塞斯纳入手,水机入门接收,舵机都要拆开做防水的,还的配套救援船,容易一入门就把你搞退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