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机有救吗

楼主(2016-07-26):
飞机在空中,电机跟电机座的螺丝松了,线都搅在一起了  。帮忙看看有救吗,这外面线好像就是里面的绕线。电机不贵,还想抢救下,就飞一次

网友A:
没问题  热缩管 套起 一样用  这种电机应该是漆包线的   接线要把 漆 烧掉

网友B:
只要绕组线没伤,套好热缩管,不够长接上硅胶线照样用。

网友C:
对呀,不够长就接硅胶线,记得一定要把每一丝都联通焊锡哦,然后热缩管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不够长就接硅胶线,记得一定要把每一丝都联通焊锡哦,然后热缩管包好。

那出来的铜丝线有部分断了,要紧不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出来的铜丝线有部分断了,要紧不啊

没关系,少几条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热缩管 套起 一样用  这种电机应该是漆包线的   接线要把 漆 烧掉

明白了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绕组线没伤,套好热缩管,不够长接上硅胶线照样用。

谢谢长官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不够长就接硅胶线,记得一定要把每一丝都联通焊锡哦,然后热缩管包好。

可以修太好了,谢谢长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少几条没关系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