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降价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6-07-26):
一直用的apm,现在naza lite降到499,v2降到1099,很是心动啊有木有!我是该升级pix呢还是换dji,希望各位老司机指条明路啊!

网友A:
感觉大疆要出新飞控,有那个钱不如精灵更划算

网友B:
明显是处理存货啊,LB2和A3表示呵呵没我事儿~

网友C:
naza lite降到499,v2降到1099(也有说999)当然划算,但naza lite毕竟是DJI最低端的飞控,一般来说飞控的成本应该占到自组机的1/3以上吧,两三千的机器还是用V2比较稳妥吧,我用过两只naza lite,都出现过问题,一只起飞侧翻,6只桨断了4只,推油绝对是干净利落的,另一只起飞后不久无缘无故急速往一个方向跑,现在还保存有视频,机身倾斜超过60度了,疯了似的跑,最后打返航却在原地降落了,起飞前是搜到了星的。还好两架机器都出掉了。

网友D:
lite还是不靠谱。如果想多玩玩飞控,就升pix吧,可以加超声波光流之类的,还能自动飞航线。如果求是航拍求稳,v2不错。

网友E:
大酱也要不带低端用户玩喽,以后面向的将会是专业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