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fc和fbl

楼主(2016-07-26):
这张图有道理么

网友:
有些DFC旋翼头横轴是没有橡胶圈的。

网友A:
这点偏差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B:
DFC是不允许摆动的,因为两边桨夹的连杆作用在十字盘上的力是相互反向的,请看下图,前面这根连杆是将十字盘逆时针推,而对面那根则是顺时针推十字盘,根本就是两个方向相反方向的力。所以DFC不允许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C是不允许摆动的,因为两边桨夹的连杆作用在十字盘上的力是相互反向的

时间长了会不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偏差完全可以忽略

毕竟人家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会不会断了

很多人不喜欢dfc,我也不喜欢,个人认为长久性来看结构不符合物理原则

网友C:
dfc型旋翼头在气动方面可以说是错误的。。。只是针对航模机特化出的一种简易旋翼头,没有挥舞绞会导致抗风性明显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fc型旋翼头在气动方面可以说是错误的。。。只是针对航模机特化出的一种简易旋翼头,没有挥舞绞会导致抗风 ...

没有挥舞铰三轴陀螺仪会自动弥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挥舞铰三轴陀螺仪会自动弥补吧?

是物理上的抗风性低,举例来说就是在安装飞控或手动控制的情况下,有副翼能顶住15m/s的风悬停,fbl和dfc可能8m/s风就吹的无法悬停顺着风向走了(在旋翼转速相同的情况下)而且飞机越大越明显(30kg以上起飞重量)

网友D:
3D固定翼飘过

网友:
跟着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C是不允许摆动的,因为两边桨夹的连杆作用在十字盘上的力是相互反向的,请看下图,前面这根连杆是将十字 ...

但是实际上dfc连杆根本没那么大的刚性,有dfc机子的人可以试下,按住旋翼头,用力拧十字盘,dfc连杆会相对错开一定的角度,并不垂直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讨论了很久,结论就是DFC不允许挥舞的存在,会有交变应力产生,会有疲劳失效的发生,所以要用超级硬的横轴胶圈,还要经常更换球头扣。而FBL就好多了,由于很好地符合了直升机旋翼挥舞、摆动、扭转自适应调节的特性,使得其受力较好,寿命较长。

印象中DFC最早是Goblin SAB搞得,后来SAB自己不搞了,结果亚拓又搞开了。但是亚拓把十字盘球头转换了方向,就不容易甩出来球头扣了。

不过,现在看来亚拓也是要放弃DFC的节奏了,全系几乎都要回归FBL了。不符合物理原理的东西注定不能长久,呵呵,吹得再天花乱坠也不过是糊弄人的噱头罢了。

其实,某些FBL的旋翼头,在中联也就是T头的中间还有一个轴承,让横轴只可以摆动而不会上下整体偏移,比如泰式和雷虎的某些飞机,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E:
卧槽,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不喜欢dfc,我也不喜欢,个人认为长久性来看结构不符合物理原则

现在对fbl充满了好感,dfc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精华帖

盗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固定翼飘过

飘吧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