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c数

楼主(2016-07-26):
c数越大内阻越小吗?

网友:
加个前提:在同规格下

网友A:
从原理说是的,但前提条件是同规格,同样的材料制造的。
锂动力电池也有几种的,例如铁锂,三元锂等;有的动力型锂电设计放完电的截止电压是2.8~2.9V/节,不是常见的3.7V的,我用过,正在测试当中,放完电后电池只是温的比原厂配的电池温度低。爆发力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说是的,但前提条件是同规格,同样的材料制造的。
锂动力电池也有几种的,例如铁锂,三元锂等;有的 ...

所有锂电的截止电压都不是3.7V。LiFe是2.0V LiIo是2.75V(三元2.5V) LiPo/HV 是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