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c的电池还不如35c的吗

楼主(2016-07-26):
一直用的富力35c6s2600mah,挺给力的,就是飞到后面有点乏力,于是买了55c6s2600mah,重了20g,贵了100多。让我大失所望的是,飞起来感觉还没35c的暴力,电压掉得更快,很快就报警了。用308duo测试内阻,发现55c的比35的明显还要大一些,如图,左边是55c的数据,右边是35c的。我就不理解了,不是c数越大内阻越小吗?跪求师兄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新电池,新的需要磨合几次内阻才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新电池,新的需要磨合几次内阻才会降下来。

买来已经循环好几次了

网友:
同问308内阻靠谱吗?

网友B:
你的55C的电池肯定有问题,55C的电池在308上面看总内阻应该不大于9毫欧。

网友C:
55c应该不是富力吧,55c只比35c重20克,这个数字就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c应该不是富力吧,55c只比35c重20克,这个数字就感觉不对。

就是富力,淘宝卖家的数据有错,标的重量跟35c一样 ,我拿到电池后量过的,重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5C的电池肯定有问题,55C的电池在308上面看总内阻应该不大于9毫欧。

师兄,你确定308上不到9毫欧吗?淘宝中间商卖家说内阻正常,可我怎么都不相信,学过高中电学的都分析的出来。这电池可是富力厂家发的货,怎么就不在出厂前检测一下啊。

网友:
c数越大内阻越小?这谁告诉你的?

网友:
我的富力对比其他电池 内阻也偏高  但是很耐用  用了一年多了 电压还是整整齐齐 不掉压 性能也没下降  你这个情况也不好说 最好直接联系下厂家吧

网友:
电池虚标严重,中国的现象就是这样,对产品不负责任,楼主不要纠结那点C数了好的电芯,25C都够了。

网友D:
2600的电 1.x的内阻,不会这么好吧? 是不是飞过一电再测得?
内阻和温度关系很大的,

箱子里刚拿出来还20几度的时候内阻4, 飞完冲一下看内阻就2了,再飞再冲内阻就1.x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00的电 1.x的内阻,不会这么好吧? 是不是飞过一电再测得?
内阻和温度关系很大的,

1.x的是已经循环n次的了,另外那块也已经循环几次,都是满电测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你确定308上不到9毫欧吗?淘宝中间商卖家说内阻正常,可我怎么都不相信,学过高中电学的都分析的出 ...

我的男爵的电池,每次第一电9毫欧左右(第一电温度低一点),第二、第三电都在7毫欧多一点(电池温度起来以后)。我的其他品牌40C的电池第一电10毫欧多一点,第二、第三电都在9毫欧左右的。

网友:
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拿70C和50C做过测试。70C悬停下来基本没温度,50C 悬停下来比70C温度稍高,但是力度都差不多,我也拿35C测试过,35C 无法过于暴力,否则鼓包严重。内阻不是唯一标准,电池能出力才是关键!

网友:
想换大电池,无奈飞机装不下,只有老老实实用1350毫安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