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 gps 有什么区别,看型号是一样的。

楼主(2016-07-27):
一个是u22的,一层板子

另一个果子的,好像是有两层板子

看印字标的型号完全一样,不止为何一个单层,一个双层。

网友A:
目测一个是有源天线,一个无源。。。增益差别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一个是有源天线,一个无源。。。增益差别较大

然而实际用起来,感觉最大的差别是重量,果子那个天线真挺重。

网友:
u22的排针容易断,果子用杜邦头感觉可靠

网友:
杜邦头子喜欢松掉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