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新机210红黑运动风

楼主(2016-07-27):
之前玩的qav250,感觉很爽,于是又败了一套210装备作为升级。
报个配置
改版210机架,带分电板,电机保护座,左挑右选的机架,真心不错。
kingkong20A电调。
kingkong2205电机。
F3飞控。
普通600毫瓦图传,摄像头烧了新的还没到。
花牌1500电池

网友A:
图传这么固定真的结实吗

网友:
装得很漂亮,走线简洁

网友:
图传炸鸡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这么固定真的结实吗

结实

楼主:
是不是尾部天线太长了?

网友:
图传不耐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尾部天线太长了?

主要是你的天线直接连在天线底坐上了,中间加一段延长线柔性连接就没事儿了。

网友:
把天线头的壳撬掉会好点,扎带要绑住图传和天线接口那里,不然图传接口很容易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的天线直接连在天线底坐上了,中间加一段延长线柔性连接就没事儿了。

懂了,感谢。回头就把改造一下

网友C:
上板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板改了?

是的,店家改了上板

网友D:
F3飞控咋样?据说流行哟,比CC3D好?还有KINGKONG电调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飞控咋样?据说流行哟,比CC3D好?还有KINGKONG电调咋样?

F3怎么样我还说不出,因为我也新手。看大神用来飞手动很6666,另外硬件相比cc3d多了板载电池电压检测,灯带控制等等,据说pid算法也更好。我现在也在飞cc3d自稳。20Akk电调用的bl固件,这个固件很多电调都在用,硬件给我感觉就是小,真的小,可以看图,另外自带led灯,带寻机bb响功能,而且相对便宜。具体性能我真的说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与黑

这个好小巧,x形机架我以后的升级路线

楼主:
摄像头到了装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尾部天线太长了?

最好是用天线延长线 即使炸到天线 也不会损伤图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小巧,x形机架我以后的升级路线

这个机架并不小  230可以装6寸桨 而且也比较轻

网友F:
lsx210,我的正在路上,另外我想问问楼主,这个2205的电机怎么样?毕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x210,我的正在路上,另外我想问问楼主,这个2205的电机怎么样?毕竟很便宜

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感觉不出来,之前旧的250机器用的30元一颗的杂牌2204电机。唯一觉得不妥的就是电机空转起来声音较大,跟之前杂牌电机有得一拼,振动倒没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并不小  230可以装6寸桨 而且也比较轻

不错的架子。我仿佛为我旧机器上的设备找到了新的归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感觉不出来,之前旧的250机器用的30元一颗的杂牌2204电机。唯一觉得不妥的就是电机 ...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的架子。我仿佛为我旧机器上的设备找到了新的归宿

这架子不好  你还是找个下地板是整块板的那种

网友:
雪人 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谢谢

经过这两天试飞,还是觉得f3比cc3d好,不知道是不是新机的心理感觉。但那种动作响应的顺滑感让我找到了飞模拟器的感觉,应该还是算法更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两天试飞,还是觉得f3比cc3d好,不知道是不是新机的心理感觉。但那种动作响应的顺滑感让我找到了飞 ...

我也要上f3了,不过cc3d给我的感觉也不错,250肉鸡,用cc3d来入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LSX210机架魔改QAV210

不错哦,魔改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魔改高手

嗯,之前固定翼小板机也都他家买的。新出正x机架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之前固定翼小板机也都他家买的。新出正x机架也不错

跪求关键词我去see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跪求关键词我去see see

点31楼那个链接可以进去店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31楼那个链接可以进去店铺

这个隐藏得很深啊稍不注意还真不知道有链接在里面

网友D:
楼主这机器用什么方式连接接收器的?啥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器用什么方式连接接收器的?啥接收器?

天6接收机 pwm,块头太大 惆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6接收机 pwm,块头太大 惆怅

我也是天六,能否发张详细的连接图我参考下。目前我机子上电飞控版红灯长闪,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