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F3怎么连接支持空心杯马达

楼主(2016-07-27):
  如题,我有NAZE32和F3,买了几个820的空心杯马达和机架,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要怎么驱动马达,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方案一, 买有刷电机驱动模块
方案二, 改代码, 把电机驱动模式改成有刷电机模式. 然后通过mos管直接驱动电机.
方案三, 直接买个带有刷驱动电路的飞控板子....

网友A:
半年前玩过cleanflight,好像要改代码,在src/main/target/naze/target.h中加入#define BRUSHED_MOTORS,再编译烧录就可以用空心杯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玩过cleanflight,好像要改代码,在src/main/target/naze/target.h中加入#define BRUSHED_MOTORS,再 ...

我也是听说可以加MOS管来的,但不知道怎么修改代码,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百度贴吧搜索“大家久等了,迷你六轴来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信息,我想组空心杯6周,就是参考了这个帖子买的零件,现在正在快递中

网友:
你去某宝 搜索  凌云四轴  买有刷驱动模块  就可以了。 然后再调调飞控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我电脑应该可以编译一个空心杯电机的固件出来,明天试试编译一个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试过吗,想弄来试试

网友:
找了半个月了,我的空心杯电机,一开始刷正常程序,上电就会转动,刷了你们的程序后,没有了这个问题。

网友:
收藏了,以后改个小机架玩玩

楼主(2016-08-30):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