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疆生病了!!!

楼主(2016-07-27):
修理的价格比买一个新的贵!!!! **有病!!!!

Case No:        CAS-208057-X6R7W6
Item        Quantity        Unit Price(USD)        Total Price(USD)
NAZA-M GPS module V2        1        45.00        45.00 (¥300)
NAZA-M Flight controller        1        64.00        64.00 (¥427)

X疆网站
Naza-M Lite 一套 (不包括 GPS) USD $52.00   (¥347)

X宝网站 (免运费)
Naza-M Lite 一套 (不包括 GPS) ¥265
Naza-M V2 GPS ¥279

X疆, 我为什么要修理!!! 想钱想疯了!?

网友A:
这是要清仓的节奏吗?以后不做DIY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清仓的节奏吗?以后不做DIY了吗

这分明是大僵要血洗DIY和专业市场的前奏

楼主:
血洗用户钱包的前奏, 我想买零X看看, 大僵卖后服务太差! 特别香港这边, 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找中国大僵30108979解决, WT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分明是大僵要血洗DIY和专业市场的前奏

话不能说得太明白

网友C:
他意思是叫你坏了买新的,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分明是大僵要血洗DIY和专业市场的前奏

  永远 不买:【死贵】产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意思是叫你坏了买新的,别修了

正確, 沒有售后服务的节奏!! 新手还是买APM, 坏了直接买新的, 良心一点的, 还有售后. DJI T M D asshole

网友:
俺们喜欢折腾的还是用APM好了,更好玩。

楼主:
推推推 ... 让所有人知道DJI有多二百五!!!

楼主:
楼主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我们经过核实,您的维修产品是NAZA-M V2,您上面所截图为NAZA lite飞控,这个不是同一个产品,所以价格会有不同,DJI售后会根据产品目前市场价格,及时对维修价格作出调整。

我已经说了,你的客服真 ... (10万字)

我返修Naza M Lite飞控 + Naza V2 GPS

您的图片是红色的飞控, "Naza M Lite"!!!!!

楼主:
同一日期购买,同一经销商

楼主:
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次用DJI的产品
所以,使用Lite先,然后用V2
但是,第一次飞行已炸, Lite + V2 GPS

楼主:
您的维修换新价格是109美元,NAZA-M V2整套新品的官方售价目前已经降至159美元,谢谢您的理解。以下是您的GPS与主控的定损图片。

显然是不是V2套,它是Naza lite+Naza V2 GPS
你知道问题是什么ma? 你回复我的帖子之前,你没有检查你是不是先有问题

你的眼睛里面,唯一有问题的是顾客,DJI决不有问题, so sad

网友:
楼主抱歉, 经核查您寄回的产品确实是NAZA LITE飞控和V2的GPS. 我们收件员系统操作失误,录入为NAZA V2套装, 因此在报价的时候是按照套装的价格给您报价, 给您造成的不便,还请见谅. 我们看到您已经要求退回, 如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重新报价. 但是您的这套设备由于炸机,损毁严重,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强行维修成本高,后续飞行安全也难以保障,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建议您直接换新.

网友:
自己玩还行,如果拿来干活,只要炸过一次机我是不会再使用他干活了,当备件或者安装到练习机上,维修过得东西还是不太放心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知道dji有病还买,买了还说,这才是真有病

楼主:
睁开眼睛看我写什么, 我说的是售后修理服务.
吃药ba您, 别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