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模拟器上怎么练那些动作啊 ,好难啊

楼主(2016-07-27):
谁能教教固定翼都有些啥动作啊 ,我就会飞个航线,起落和降。动作怎么练啊。上个教程啊?

网友:
有视频教程

楼主:
那里有?你说模拟器里面的那些吗?

网友:
那么达个网络   后面自己想吧

网友A:
依你说的状况你还站在3d飞行的大门口,先不要想什么动作了,练好基本功吧。我给你的建议是;1、正飞八字航线,倒飞八字航线。2、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3、双面侧飞。4、吊机(包括正反两侧)5、扭力吊。这些熟练之后其他动作就不难了,至于熟练到什么程度,在这里说明一下,比如练习侧飞,就是一块电池只做侧飞练习并且左右侧飞不断变换,不错舵、不炸机飞出漂亮的航线来就算ok

附上论坛大神级9哥侧飞视频

网友:
楼上的意见中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你说的状况你还站在3d飞行的大门口,先不要想什么动作了,练好基本功吧。我给你的建议是;1、正飞八字航 ...

学习

网友:
想飞飞耍。。。。。。容易。。。。。

想飞出花样飞出精彩。。。。。。枯燥的,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说的状况你还站在3d飞行的大门口,先不要想什么动作了,练好基本功吧。我给你的建议是;1、正飞八字航 ...

谢谢,好厉害啊 。我还是练基本功吧。

网友(2017-06-07):
练习3d是慢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