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6-07-27):
飞机老是震动,检查主轴横轴都没弯,换了大浆液不管用,调了MB 的右边的第一个旋钮也不管用,遥控器感度也试过了没用,但是普通模式不震动,只有65%-75%油门才震动,但是突然出现更奇怪的现象,没有调油门或者螺距曲线,突然飞起的时候感觉比以前动力大了,声音更大了,感觉和以前的3D 模式一样大,还伴随着震动,再开3D 模式65%的油门声音也很大,和以往的75%差不多,再开75%居然没继续增大

网友:
从新校正油门,从新定速。

网友:
大桨尾桨取了看有震动没,如果震动比较大就检查机械结构,看是否有变形之类的,如果不大就上尾桨,给尾桨做动平衡

网友:
高手来回答

网友:
电调和陀螺仪或者陀螺仪和一些金属震动件太近了,特别是和马达,主轴和一些金属件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检查电机齿咬合和间隙,不上大奖只装尾槳看振动大小检查传动轴轴承位置检查前后伞齿

网友A:
主桨夹和尾桨夹拆下,转起来看同心度,没问题再装桨夹再转,没有震动再装桨,如果找不出问题,可能是轴传是次品或者损毁间隙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桨夹和尾桨夹拆下,转起来看同心度,没问题再装桨夹再转,没有震动再装桨,如果找不出问题,可能是轴传是 ...

打错字,是轴承间隙变大。

网友B:
看看是否双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双桨了

什么叫双桨了?

网友:
震动,机械原因占大面。我的X3也震,懒得排震,啥时炸了再细细装吧

网友B:
双桨又称高低浆,就是两浆翼旋转后不在同一平面上,一高一低。不平衡会产生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桨又称高低浆,就是两浆翼旋转后不在同一平面上,一高一低。不平衡会产生震动。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