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地面站一点这个选项就卡住了,什么问题,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2016-07-27):
RT,一到这个界面就一直这样卡住。

网友:
osd连着吧

网友:
可能端口问题,

网友A:
把飞控从113固件降到112即可解决。。我所有F3升级到最新113固件全部都是这样。。。配置菜单和电机菜单卡死

或者升级CF。升级到最新版本的CF软件也可以。。1.21升级到1.23CF也可以解决

网友:
感觉BF比CF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从113固件降到112即可解决。。我所有F3升级到最新113固件全部都是这样。。。配置菜单和电机菜单卡死
...

谢谢大神,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