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回复知道怎么做了]250电机轴与齿打滑请教

楼主(2016-07-27):
买了网上70块的250,差不多都装好了,试飞的时候发现转速一上去电机轴与电机齿就打滑,根本起不来……醉了,飞越这电机输出轴没设计顶丝槽,我想问问用过这电机的模友们有没有用过这电机的,说说经验啊,内六角都拧快变成圆的了

网友:
上轴承胶

网友:
自己打磨一个平槽

网友:
没有槽就自己做吧,这个不需要多高的精度,砂轮机打磨一下就行了。如果没有砂轮机就去修摩托车的店让他帮你打磨一下,最多收你2元钱或者免费呢,记得带齿轮去

网友A:
直接上胶  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只要70块? 求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70块? 求购买地址

空机70.。。。。直接搜亚拓250 清仓

网友:
买638组承胶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胶  都是这样的

就是楼上说的轴承胶咯?

网友:
是,强度高点的,再打滑上AB

网友B:
碉堡了 这个用来入门不知道能不能行···哈哈  求楼主配置

网友:
这么白菜,

网友:
定死曹自己切个啊

网友:
或者拿锉刀磨粗糙再用螺丝胶是

网友:
250的先天缺陷,电机齿太小没法做止泄,正确玩法是涂适量r48,静置3小时充分胶住之后在飞,飞的时候。。。别太爆,这小东西很容易滑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用电磨打磨个平面即可

网友C:
搞齐上天,要多少钱?

网友:
飞悬停很久了 只打滑二次  打磨下 或是上螺丝胶  都有效

网友:
自己磨个平面就好了

网友:
用锉刀把电机轴锉出个小平台

网友:
听三楼的吧

网友:
听21楼的吧。

网友:
That is normal with 250 helicopter.  You have to use Green Loctite to fix pinion onto motor shaft.  Other option is to file a flat spot on motor shaft and use Scorpion pinions (comes with set screw).

http://www.helidirect.com/scorpi ... 5t-and-16t-kit.html

网友:
锉刀打磨,或者胶水2选一

网友D:
LZ买的电机齿看起来不像飞跃的,没见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碉堡了 这个用来入门不知道能不能行···哈哈  求楼主配置

3个银燕9g1个随便找的数码锁尾,陀螺仪KDS820 山寨DSM2接收 飞越塑料大桨 换了全套M1.6螺丝
估计入门不行,需要有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齐上天,要多少钱?

粗略估计400左右吧,我用的好多都是其他炸坏的飞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买的电机齿看起来不像飞跃的,没见过嘛。

就是飞越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银燕9g1个随便找的数码锁尾,陀螺仪KDS820 山寨DSM2接收 飞越塑料大桨 换了全套M1.6螺丝
估计入门不 ...

看来新手还是不行 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新手还是不行 玩不转

新手45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450啊

450没有60块的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