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大家看看如何做出这个3D动作

楼主(2016-07-27):
这个动作是不是叫‘瀑布’
天翼15E V2,常规配置,3S1300电池、朗宇2216 1250KV,10寸桨。升降舵面角度50度左右,怎么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呢。是不是需要4S的动力才行?
我在凤凰模拟器里也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做出来的都是大半径的筋斗似得,没办法想视频里这样绕飞机自身的轴快速旋转。
会做这个动作的还请来多说几句细节。。。

网友:
应该类似风动救援船这种矢量电机

网友:
kt哥配置好像是2216kv880+1047+4s1000mah电池。动力比1250要猛一点,做这个动作估计要相当大的舵量,当然技术也是决定性条件。。。。

网友:
会不会同时用了副翼和升降的混控?

网友:
瀑布是向上再前翻

网友:
重心后移   可能做出来   不过我也没试过

网友A:
2216出力不够的。换个2838 1300KV的加10寸桨。电池还是1300的3S就可以,力要大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6出力不够的。换个2838 1300KV的加10寸桨。电池还是1300的3S就可以,力要大好多。

2216/1250动力应该不是问题,kt哥用的也是2216级别的电机,只不过是2316/880+4s的配合,动力比1250稍强,主要是4s输出更稳定一些,
我觉得还是大的舵面角度还有操控方法和技术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动作和9哥耍到没电炸机那个动作基本上差不多一样

网友:
大升降舵?高动力?矢量?

楼主:
“倒飞中高速进入,推杆到底、方向右满舵,副翼适当右舵,飞机进入翻滚方向回中,满油门,翻滚完成改出。”

有了答案,不过我还是没做出来。 你们也去试试哈,,看看能做的出来吧。。

网友B:
主要是动力问题。动力不够!
这个动作不能做,那么汉诺螺旋也别想了,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动力问题。动力不够!
这个动作不能做,那么汉诺螺旋也别想了,一样的。

这个确实需要比较猛的动力,
汉诺并不需要太大力就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猛的动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需要比较猛的动力,
汉诺并不需要太大力就可以做出来的

瀑布滚的动作旋转90度,并且是绕重心滚。就是汉诺,所要动力更大。
做汉诺动力不够,做出来的就是变形的汉诺。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