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能给飞机调参吗?

楼主(2016-07-27):
如题  有用IPAD给飞机调参的吗?有的教教

网友:
ipad能给精灵3  悟  m600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有电脑系统的平板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脑系统的平板才可以吗?

只能win系统才能支持地面站,一般调pid用安卓手机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win系统才能支持地面站,一般调pid用安卓手机可以了

推荐个软件吧  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软件吧  兄弟

ez  gui只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下载的?

google play市场

网友B:
但是用这个软件好像不能喝CC3D刷CF固件的飞控连接啊  不知道参数设置错误还是根本就不能连接  能给看看软件的连接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用这个软件好像不能喝CC3D刷CF固件的飞控连接啊  不知道参数设置错误还是根本就不能连接  能给看看软 ...

cc3d以前试过是可以的,用的bf固件,要通电调,最好还是换飞控了

网友:
ez gui,我一直安装失败

网友:
难道是固件不一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