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加工一个放大的尾中联,想DIY个油动固定翼可变距结构,谢谢了!

楼主(2016-07-27):
求机械加工,被老外的的一个大型电动固定翼可变距螺旋桨激发了一下,想制作一个20cc汽油发动机的可变距结构,手头有一个风神50有副翼旋翼头,想借鉴直升机尾变距结构,搜遍某宝,只找到孔径为6mm的尾中联,要用这个风神的大桨夹,必需是8mm的尾中联,而且两边的轴径也最好是8mm,有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模友啊,求推鉴合适的中联,或是会机械加工的朋友,求机械加工,价格商量,双方接受就可,感谢了!规格如图,简单来说就是是放大的直升同机尾中联,因为要装到固定翼的轴上(上面有丝牙,是公制的,轴径是8mm,)所以加工的尾中联中心的孔必须是8mm的,且里面要攻8mm的公制内丝,边上还要攻一个4mm的固定孔,其内壁也要攻丝,图片借用某宝图片, ,联系电话13888977574

网友A:
画出具体设计图来,马云家大把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具体设计图来,马云家大把代加工

朋友你好!非常感谢回复,想问下设计图要求那种格式啊,jpg,还是solidwoks或是cad的那种格式,我只会简单的solidworks2101及简单的3Dmaks,自学的非常粗糙,会一点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非常感谢回复,想问下设计图要求那种格式啊,jpg,还是solidwoks或是cad的那种格式,我只会简单 ...

当然是 CAD 格式类型的 哟。。。矢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 CAD 格式类型的 哟。。。矢量图。。。

cad还未好好学习过,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不过我下定决心把它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非常感谢回复,想问下设计图要求那种格式啊,jpg,还是solidwoks或是cad的那种格式,我只会简单 ...

cad吧,用的都比较多

楼主:
嗯,好的,我先尝试制作CAD图

网友C:
会sw的直接画angelababy画好可以出工程图导成cad格式的

楼主:
感谢!另外angelbaby是什么啊,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主旋翼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主旋翼的头

20cc发动机输出轴相对来说短了一些,轴是8mm的,风神50中联中心孔是10mm的大了而且是T字型的,不像尾中联是一字型的,而且还要在轴上加上内径为8mm的八字爪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d还未好好学习过,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不过我下定决心把它画出来。

  一个 固定翼 飞机,为何要使用 可变螺距 螺旋桨呢 ?
这个 可变螺距 技术复杂,可靠性 也不如 传统 螺旋桨。。

使用 可变螺距 螺旋桨_有什么 意义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 固定翼 飞机,为何要使用 可变螺距 螺旋桨呢 ?
这个 可变螺距 技术复杂,可靠性 也不如 ...

朋友你好!由于环境所限,有时候跑道很受限,长度短,很容易冲出跑道,如果有了变距这下就好办了,降落不在需要长跑道,落地就副螺距,迅速停下,在空中如果速度过快,也可用副螺距,而不用过度降低发动机转速,降低熄火可能,更有甚者可以像电动固定翼那样做4D动作,头向下吊机,,,

网友:
说没有意义是扯淡,工艺复杂是真的!

网友E:
真飞机都是变距的 优点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飞机都是变距的 优点很明显

朋友你好!你可否有真飞机的变距装置图,如果有可否发来欣赏下,感谢!

网友F:
真飞机变距也分地面可调和飞行中可调 你要做的是飞行可调 图纸画好直接淘宝 注意安全  祝你成功

网友G:
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结构,比较简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由于环境所限,有时候跑道很受限,长度短,很容易冲出跑道,如果有了变距这下就好办了,降落不 ...

用双向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飞机变距也分地面可调和飞行中可调 你要做的是飞行可调 图纸画好直接淘宝 注意安全  祝你成功

感谢指点!我要飞行中可调的,那样才理想,恨不能加工,发个模拟图以充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结构,比较简单可行

非常感谢回复!这个变距特点是取消了横轴设计,大桨根部用两个关节轴承,敢问下这是什么飞机上用的啊,感觉还是蛮大的,有特点。

楼主:
朋友你好,电动的好像某宝有成品卖了,只是小点的,室内泡沫板机用的,双向电调,没用过,但感觉当桨反向转动时要浪费很大能量,不如变距来的实在。

网友H:
楼主可以用笔画出来,估计不少模友都会CAD, 我也会,只不过现在我电脑里没有. 谁方便就可以帮你画一下,很快的. 不过有个问题是这么小的零件, 单件机械加工出来比较难. 一般这么小的零件都是批量生产的. 所以可能成本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要飞行中可调的,那样才理想,恨不能加工,发个模拟图以充饥。

你这个,,,,你去搜一搜真机的变距螺旋桨,可不是长这样的。我说的是固定翼飞机。

网友F:
主要问题在桨上 直机桨是对称的 固定翼桨有正反面 直接替换可能会损失一些推力 如果制图遇上问题  可以私信我帮你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要飞行中可调的,那样才理想,恨不能加工,发个模拟图以充饥。

  降落的时候 负螺距 倒是 可以 缩短跑道。
那就——直接找个 大点的 直升机 尾变距 结构吧。

主要是:操作变距 的 力量结构 的固定需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在桨上 直机桨是对称的 固定翼桨有正反面 直接替换可能会损失一些推力 如果制图遇上问题  可以私信 ...

朋友你好!谢谢你愿意提供制图帮助!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的设想是改了50级直升机桨夹后就直接用50级直机的大桨,截短到合适的长度,这个奖桨拉力的坏失应该不大,估计在可接受范围内,好的,制图时,我请教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的时候 负螺距 倒是 可以 缩短跑道。
那就——直接找个 大点的 直升机 尾变距 结构吧。
...

目前我只找到最大为25b直升机尾中联内孔径为6mm,差了2mm,动发动机输同轴为8mm,变距我的想法是借鉴直升机尾推的结构,20公斤大力舵机一根联杆从发动机下方直接接联到发动机输出轴上的八字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用笔画出来,估计不少模友都会CAD, 我也会,只不过现在我电脑里没有. 谁方便就可以帮你画一下,很快的 ...

是啊,是困难重重,难度很大,很多朋友劝我放弃,但我想即使失败也去尝试下,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网友D:
电动直升机型号大小很多   多找找 应该有合适的尾巴组件

网友I:
700直机尾旋翼中联安装孔径是6MM的,很多发动机主轴都是6mm直径哦。另外,我觉得带个同步轮做个减速最好,保证功率和提升扭矩。500尾旋翼太小了,别折腾了。主旋翼是8mm安装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直升机型号大小很多   多找找 应该有合适的尾巴组件

朋友你好!好像电动最大型号淘宝上最常见就是700级别了,再大就搜不到了。模型油动级别淘宝上我搜到最大的是25B,好像是85cc级别喷洒农药用的,孔径是6mm,还小了2mm,再大2m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700直机尾旋翼中联安装孔径是6MM的,很多发动机主轴都是6mm直径哦。另外,我觉得带个同步轮做个减速最好, ...

朋友你好!我也有过此想法,加个减速装置,变距装置把50级别直升机旋翼头直接移植上去,但是感觉机头横截面已经很小了,难以固定,而且还要增加减速齿轮的重量,这个方案会更复杂,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700直机尾旋翼中联安装孔径是6MM的,很多发动机主轴都是6mm直径哦。另外,我觉得带个同步轮做个减速最好, ...

朋友你好,我这架飞机是20cc汽油发动机装在50级别固定翼上,总生重量有3.5kg了,发动机输出轴是8mm的,所以一直在找8 mm孔径的尾中联,6mm的发动机感觉小了一些,可能是像三叶52甲醇是6mm轴输出,但动力太小了,装上重量可明显下降,可以飞,但是感觉不好飞,我喜欢可以吊机的3D飞行,所以装了这个据说最大拉力到4.5kg的油发动机,飞起来很舒服,只是要再有这个变距再加上那就最理想不过了。不过要谢谢你的提醒,可以先试下这个6mm级别发动机输同出轴的效果,因为八字爪有现成的,只是想像一下这700级别的中联在实际飞行中可以承受多大的拉力,估计不大,飞机重量超过3kg后可能会承受不了。

网友:
这个是R44直升机的尾旋翼变距

网友J(2016-09-29):
首先支持楼主,那些说没意义的朋友只是不懂原理而已。增加螺旋桨变距功能说白了就是要把普通的螺旋桨只提供拉力变为不仅提供拉力还可以提供负拉力,这种提高对于普通航线机来说可以有效进行空中减速,也可以缩短地面滑跑距离,对于3D机来说除了上面所说的提供给航线机的优点外还可以使做各种动作更加得心应手,当然操作要求也更高。我这里有真飞机螺旋桨变距装置的结构图,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支持楼主,那些说没意义的朋友只是不懂原理而已。增加螺旋桨变距功能说白了就是要把普通的螺旋桨只提供 ...

朋友您好!非常的感谢!,很想看下真机的变距结构图,你发到我的邮箱吧,415403830@qq.com 只感觉在油动模型上实现变距真的是困难重重,但即使失败也要尽力去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非常的感谢!,很想看下真机的变距结构图,你发到我的邮箱吧, 只感觉在油动模型上实 ...

我明天就想办法帮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