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头追 是视频眼镜哪种 天9控 请高手教教

楼主(2016-07-27):
说明下 是哪种 带个视频眼镜 头转哪边 摄像头也跟着转, 我是天9控 我要买什么视频眼镜 还要什么配件,等 请教下

网友A:
天9没有分通道教练功能不能用头追哦

网友:
不是把,看谁论坛里面有人用,,可以推荐个控吗?

网友B:
d10刷机后可以

网友C:
楼主,头追需要占用两个逻辑通道,一般选用旋钮通道,头追一般两个轴,需要占用两个旋钮通道,遥控器上的有两个通道被占用,接收机端相对应的通道接舵机就可以了,还需到付买个迷你降压模块,头追模块需要5伏供电,从遥控器里面引电。如需技术询问可给我留言。

网友C:
修改下错误,是2个物理比例通道,不是逻辑通道。

网友C:
我没法给你私聊,有问题你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