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8陀螺仪的模式问题

楼主(2016-07-27):
我看到K8可以存储4种不同的模式参数,界面上翻译为通道(通道0-3)。
问下,如何设置K8及遥控器(futaba)来切换使用不同的模式呢?
例如:
通道0以悬停为主,转速低、低敏捷等
通道1以航线为主,转速稍高低、中等敏捷等

通道2以3D为主,转速高、高敏捷等

我在论坛搜了,没看到明确如何做的帖子。

楼主:
有模友指点了一下。
设置K8使用,第2种方式, 启动通道0/1/2/3 ,由尾舵感度来切换通道。

那么,使用futaba遥控,怎样设置,由一个三段开关,输出不同的感度呢?

网友A:
K8选0/1/2/3模式,然后将遥控器的5通道感度设为20/40/60/80,再将遥控器的各个飞行模式设好油门定速值,再将K8中各个飞行模式分别设好飞行风格、尾感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选0/1/2/3模式,然后将遥控器的5通道感度设为20/40/60/80,再将遥控器的各个飞行模式设好油门定速值,再 ...

非常感谢回复,
现在被卡在如何“将遥控器的5通道感度设为20/40/60/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现在被卡在如何“将遥控器的5通道感度设为20/40/60/80”

进入MOL菜单中的GYRO功能,然后拨动飞行模式开关(也就是遥控器左肩上的开关),分别设置不同模式下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MOL菜单中的GYRO功能,然后拨动飞行模式开关(也就是遥控器左肩上的开关),分别设置不同模式下的感 ...

感谢,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