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9d plus装四合一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6-07-27):
请问我的x9d plus装四合一高频头,已对频了syma x5sc,为什么就是遥控怎样动作,x5四轴就是没反应~请问是不是设定问题~我前辈会吗?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A:
内置高频头关闭~打开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高频头关闭~打开外置

我之前已经关了内置了~还是步骤问题~还是设定?

楼主:
我后来发现ppm~才可以~可是看国外的玩家用里面设置就可以了~不懂为什么?

网友B:
这个4合1高频头用起来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合1高频头用起来感觉如何?

感觉很复杂~只试过symax5sc,控制手感当然一定比原厂的控制好,弄了俩天才搞清楚怎样用,已订了一架v977来试试~

网友C:
关键词,朋友,我也想整一个这个高频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词,朋友,我也想整一个这个高频头。谢谢

四合一高频头

网友:
也想入手一个,dsm2接收机便宜用来玩室内机

网友D:
4合一高頻頭預設是用上的數字選擇器來選擇模式, 如要用X9d 直接控制四合一高頻頭,需要將PCB上的TX & RX 兩個焊點焊接上去,然後數字旋鈕選在0的位置.

网友:
四轴盒子不错。外壳哪里收的350机架吗?

网友(2016-10-12):
刚入了X9D还在路上,也买了一个四合一,请问楼主:
1、不用拆开外壳,直接插上吗?(D10的是替换整个高频头)
2、插上后,遥控器原来的盖子需要打一个眼,把天线露出来?
3、平时不用四合一的时候,是否拆掉好看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合一高頻頭預設是用上的數字選擇器來選擇模式, 如要用X9d 直接控制四合一高頻頭,需要將PCB上的TX & RX ...

请问是焊接到遥控器自己的PCB板上吗?如果焊上了,是不是不用开PPM,可以从遥控器菜单选择RF模式?焊上后,内部的RF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焊接到遥控器自己的PCB板上吗?如果焊上了,是不是不用开PPM,可以从遥控器菜单选择RF模式?焊上后 ...

是焊在高频头模组上, X9D 要刷4in 1的固件. 在上选外部RF,然後选不同协定对频

网友(2017-04-22):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已经关了内置了~还是步骤问题~还是设定?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那个版本?我的出不来这个菜单

网友:
我也加装了一个四合一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