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熄火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6-07-27):
油门锁我会设置就是熄火开关设置不好, 希望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基本的逻辑就是,定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ON 的时候油门为零,就这样,明白就好办了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熄火开关是对于油机来说的,油门锁定对电直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熄火开关是对于油机来说的,油门锁定对电直来说的

额, 天地飞9就可以设置熄火开关,。油门锁, 会改变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