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想飞450 了 有推荐机型吗 要便宜配件好买的

楼主(2016-07-27):
最近又想飞450 了 有推荐机型吗 要便宜配件好买的  飞跃 只有配件 没有整机吗?

网友:
我有出的450  要吗   76585189

网友:
富丽465吧

网友:
450 我觉得没啥推荐的 已经是成熟机型 有大把选择。 有条件上大牌,没条件上杂牌 ,三轴、舵机和控选好点就行了。

网友:
飞跃有配件,没整机,是真的吗?

网友:
450L, Alzrc 465, X3 and Q3

网友:
飞越有空机吧,现在还打折

网友:
飞跃怎么会没有整机?

网友:
YT新款的470可以考虑下,用FBL头,皮带直驱,MB。YT软肋去得差不多了,又是流行尺寸。

网友A:
飞越450Pro,换个亚拓或者冰人的双推,其他电装主流,性价比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飞跃整机1600左右吧

网友A:
450pro便宜好飞

网友B:
YT470上市了吗?(YT新款的470可以考虑下,用FBL头,皮带直驱,MB。YT软肋去得差不多了,又是流行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YT470上市了吗?(YT新款的470可以考虑下,用FBL头,皮带直驱,MB。YT软肋去得差不多了,又是流行尺寸。)
...

没有上市,啥时候出货都不清楚,不知道咋推荐的!

网友:
450pro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现在还要啥450,那么老旧的结构设计,380搞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