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神好,本人是菜鸟!刚入k110,6G模式下可以起飞,但一切换3D就不行了,于是打算去练模拟器(套装带的凤凰5),但是安装了以后不会设置(设置好以后跟原装X6控的按键不一样,开关切换没作用),求大神指点下,谢谢!!!

楼主:
还有听说用6轴悬停会练坏手,怎么设置原装控上的开关可以用3轴练习悬停???

网友A:
你自已在模拟器里选定的遥控器里设定就行了。
就是选编辑遥控器的选项,进入后找到切3D的那个选项,后面有选第几个通道控制的,例如5或6通道,自已试一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已在模拟器里选定的遥控器里设定就行了。
就是选编辑遥控器的选项,进入后找到切3D的那个选项,后面有 ...

找到了,在详细信息里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