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弄了这么个玩意

楼主(2016-07-27):
手上两条像真船玩了一阵,出现几次险情搞的神情紧张,想想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古训……于是拼凑了这么个东东留个后手
xxd/kv1000,9045桨,3s2200,5010/38克舵机。想请教下,这配置好赢20A能不能抗住?

楼主:
时值室外39度,没胆出去试机

网友A:
天行者电调能倒车吗

网友:
30A电调更可靠一些,实践证明矢量转向很迟钝转弯半径太大用了就有体会了,如果没有倒档救援时也很麻烦。

网友:
20A可能有点悬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天地飞的控

网友C:
我在想,你这船下了谁,胶带脱开了怎么办?

网友C:
直接买好盈乐天40A 3D版就搞定了
50以下是反转  50以上是正转。

网友D:
楼主,再整个方向舵吧。请参照美国电影里在沼泽地里行驶的那种平底船,用螺旋桨推动的。

网友E:
请教楼主救援船是不是需要来一套遥控器?要不然一开机不就两个都动了

网友F:
这是吹哪走哪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电调能倒车吗

不能

引用 网友G:
“30A电调更可靠一些,实践证明矢量转向很迟钝转弯半径太大用了就有体会了,如果没有倒档救援时也很麻烦。”

明白了,手头还有个单向40A的。

手头还有个单向40A的,明天换

谢谢鼓励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天地飞的控

是滴是滴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你这船下了谁,胶带脱开了怎么办?

胶带下,罐子的拼接用了502和704。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好盈乐天40A 3D版就搞定了
50以下是反转  50以上是正转。

OK,谢谢点拨。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整个方向舵吧。请参照美国电影里在沼泽地里行驶的那种平底船,用螺旋桨推动的。

是的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救援船是不是需要来一套遥控器?要不然一开机不就两个都动了

船我也是才开始接触玩,试了下好像是如你所说,看来是得另整个遥控,谢谢啊。

引用 网友F:
这是吹哪走哪的节奏?

是的

网友H:
救援船的电机和电调都要大一些,因为水里本来阻力就大,加上还要推其他的船或飞机,没有劲是不行的。

网友:
救援船首要因素就是要可靠···20A如果冬天估计跑会可以··夏天不好说··电机KV值也低··这样就要用大桨···离水距离不够容易打到水··太高的话重心又很高··不怕侧翻吗···还有就是胶带的问题···直接换PVC管不是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救援船的电机和电调都要大一些,因为水里本来阻力就大,加上还要推其他的船或飞机,没有劲是不行的。

嗯嗯,本来是利用手头现成的材料,由于楼上说的一控两接受的问题准备重新做,电机电调换大和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