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27):
有人装逼吗?

网友A:
26公里,什么图传和飞机能飞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公里,什么图传和飞机能飞那么远

鹰眼锐视吧,估计配1W5.8G图传

网友:
膜拜,目前还在视距内飞

网友:
意思就是说你飞的太远啦,孩子。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在a地打开飞机电源,定位回家的位置,然后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的b地,打开显示器,上面会小时几十公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在a地打开飞机电源,定位回家的位置,然后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的b地,打开显示器,上面会小 ...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在a地打开飞机电源,定位回家的位置,然后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的b地,打开显示器,上面会小 ...

画面会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在a地打开飞机电源,定位回家的位置,然后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的b地,打开显示器,上面会小 ...

网友C:
累积飞行里程 。。。不是直线和距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在a地打开飞机电源,定位回家的位置,然后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的b地,打开显示器,上面会小 ...

我觉得是会的,但要有gps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站在高处接收,飞机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我们地面拉距离测试用过这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站在高处接收,飞机装车上开到几十公里外,我们地面拉距离测试用过这个办法。

然而这个是在平地起飞,图传是600mw的,发射天线自制,接收天线自制,一个很小的平板,比14db大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累积飞行里程 。。。不是直线和距离 ,,

直线距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