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熄火问题

楼主(2016-07-27):
论坛的前辈们好,今天DLE60油机航拍,飞行高度1300,飞机到达指定高度,大概飞行了1分钟,转速由6600跌倒5000多,然后四千多三千多,熄火。。。现已提控回家,只是一直没分析出什么原因,因为地面试车基本正常,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会不会和高度有关?

网友B:
损失有些大啊!飞控带转速传感器了?感觉油路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不是油路有堵塞,进油管是否安装油滤,化油器是否有堵塞,油箱进气口是否没打开...最好再查查地面站日志是否有异常

网友C:
今天连续发了三个贴都是有关发动机的,这是炸机了吗?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网友D:
60的机子!提控回家!!鸡鸡那!!!???没下文了?这玩意儿要是撞上什么,你就可以不用研究发动机为嘛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的机子!提控回家!!鸡鸡那!!!???没下文了?这玩意儿要是撞上什么,你就可以不用研究发动机为嘛熄 ...

空中熄火滑翔,最后机身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连续发了三个贴都是有关发动机的,这是炸机了吗?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是,明天打算重新装一架,不希望发动机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肉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失有些大啊!飞控带转速传感器了?感觉油路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不是油路有堵塞,进油管是否安装油滤 ...

飞控up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高度有关?

应该不会,1800米都飞过

网友:
用的谁叫你用DLE的啊 胆子也太大了

网友E:
如果装无人机上,肯给不会用国产发动机的,up30好几万 发动机怎么也得上 德国3W的啊!

网友:
怎么不开话说回来,上面有启动马达没有, 有伞仓没有??

网友:
有没装电启动??

网友:
夏天热死,缸盖螺栓或火花塞松动导致漏气,油路不畅或油管漏气,油针抖松,可能性太多。

网友:
看来损失不小啊...
表示同情楼主.

请问楼主这款发动机的油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装无人机上,肯给不会用国产发动机的,up30好几万 发动机怎么也得上 德国3W的啊!

我没觉得DLE不好啊,据我所知国内民用无人机DLE还是挺普遍的,3w我用过,我只能说没有必要去买3w,并不是说越贵的就是最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觉得DLE不好啊,据我所知国内民用无人机DLE还是挺普遍的,3w我用过,我只能说没有必要去买3w,并不是 ...

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觉得DLE不好啊,据我所知国内民用无人机DLE还是挺普遍的,3w我用过,我只能说没有必要去买3w,并不是 ...

为飞控着想也得用好的,我们买的up40也得4万多,30和50就更贵了!

网友F:
还是油针没调好。
地面反应迅速,只是假像,不能以此为唯一判断标准,上天还得再加些富油量。
你那收油怠速降低慢的现像,更说明是L油针贫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没觉得DLE不好啊,据我所知国内民用无人机DLE还是挺普遍的,3w我用过,我只能说没有必要去买3w,并不是 ...

9494 支持楼主:只买对的,不买 死贵
——话说:DLE60 也是 不错的机型了 ——
楼主居然没说:是不是 2x30cc = 60cc 双缸的?

如果是单缸60,那么 震动太大,电子器件失效,
部队靶机兵给俺说:舵机里面的 电容被震动
搞掉得都有。。。据你说:一分钟后就掉转速,
估计也有可能是——油门连杆被震动掉了。。。

都用了 UP 飞控,怎么也得在地面 试验 5小时,
才能上天飞哟。。。

网友H:
油发动机是有高原反应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飞控着想也得用好的,我们买的up40也得4万多,30和50就更贵了!

50不够成熟,我用过,后来原换了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9494 支持楼主:只买对的,不买 死贵 。
——话说:DLE60 也是 不错的机型了 ——
楼 ...

我用的是双缸得,这个发动机已经飞了十几个架次了,一直很稳定得,也不知道怎么了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发动机是有高原反应的哟。

我前段时间也用它飞,基本在同一海拔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50不够成熟,我用过,后来原换了30

是啊 飞机上有没 远程启动器啊

网友:
发动机一定要考虑可靠性!可靠性 可靠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损失有些大啊!飞控带转速传感器了?感觉油路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不是油路有堵塞,进油管是否安装油滤 ...

有油虑化油器一般不会堵

网友I:
DLE 现在越做越垃圾  40CC 1小时喝了两升的油,怎样都调不好,新款发动机用日本化油器,中速喷油 baozha声多  联系用DLA 64

网友J:
用进口化油器,有好的也有不好,但是也证自已技术还未能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油针没调好。
地面反应迅速,只是假像,不能以此为唯一判断标准,上天还得再加些富油量。
你那收油怠 ...

啥叫收油怠速降低慢,大师给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DLE 现在越做越垃圾  40CC 1小时喝了两升的油,怎样都调不好,新款发动机用日本化油器,中速喷油 baozha声多  ...

DLA64cc淘宝正在路上,明天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进口化油器,有好的也有不好,但是也证自已技术还未能过硬。

您说的对,不过论坛这么多的魔友的帮助,以后会越来越老练的,谢谢您的批评指正

网友I:
引用 楼主:
DLA64cc淘宝正在路上,明天到货

这发动机无人机那款还是不错的,5升油随便飞3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发动机无人机那款还是不错的,5升油随便飞3小时

前辈,话说DLA64CC新发动机油针调节如何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I:
DLE 现在越做越垃圾  40CC 1小时喝了两升的油,怎样都调不好,新款发动机用日本化油器,中速喷油 baozha声多  ...

我说国产发动机不行,他们还不信!DLE的玩航模没问题还行,用来做事就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话说DLA64CC新发动机油针调节如何调

按照 说明上的调节,或者直接找他们客服旺旺,配合自己需要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国产发动机不行,他们还不信!DLE的玩航模没问题还行,用来做事就不好说!

我已经在DLE 新款40CC 上面吃亏了,老款以前2升油,飞机可以飞两个小时,时间长久,发动机磨损严重,直接换新的上去,没有做地面测试,直接上天,测试100的航线,直给我飞70公里,山里面去捡飞机,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网友:
油机炸了那个痛,真是谁炸谁心碎

网友K:
发动机没调好。。。。飞控设定速度达到以后会慢慢减小发动机油门,以适应空速。。。结果在降油门的过程中熄火了。。。我自己估计的!我用的小松发动机!连续艹几个月都不带维护的!

网友:
之前我们也买过之前我们也买过DLE。。。。虽然能调到比较满意的状态!但是每次飞都提心吊胆,回来还是用回小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发动机没调好。。。。飞控设定速度达到以后会慢慢减小发动机油门,以适应空速。。。结果在降油门的过程中熄 ...

之前也一直用DLE的,但是觉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