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油机发动机安装打孔以及拉力角调整

楼主(2016-07-27):
前辈们好,关于新飞机发动机打孔安装,四个螺杆孔位如何确定,还有固定发动机时,如何调整拉力角,才能使得飞机飞行时姿态平稳,先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A:
你买发动机的时候,里面有没有附带发动机安装孔位的模板?如果没有,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也可以把脚柱装在发动机上,然后测量下自制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发动机的时候,里面有没有附带发动机安装孔位的模板?如果没有,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也可以把脚柱装在发 ...

那安装时,拉力角怎么调,具体角度多少合适,怎么测量

网友B:
成品机拉力线已经做好了,无需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机拉力线已经做好了,无需自己弄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大橙,可是我之前飞调整减震柱还是起飞左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