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试车发动机正常,油路正常,我的飞机DLE60级油机,空中却掉转速然后熄火了

楼主(2016-07-27):
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哦,还有就是地面试车油门响应挺及时,大油门6600,只是我油门收至怠速,飞机转速不会马上下来,而是我已经收油到最低油门,转速才在四五秒时间内慢慢从三千降到两千,熄火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可能是富油了,收L针试试,每次15度。另外从怠速快速推到满油门发动机响应如何?

网友B:
大油针富油了。

网友:
我感觉是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富油了,收L针试试,每次15度。另外从怠速快速推到满油门发动机响应如何?

怠速推到大油响应挺敏捷的,话说前辈,我一直觉得自己不会调油针,我这边一直用DLE60,关于油针调节能不能给我点详细具体的指导意见,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针富油了。

大油针富油?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低速油针富油

网友C:
4、5秒啊,低速油针严重富油,高速油针略贫油。满油门收到怠速0.5秒内降到2000转,保持30秒,急加到满油,0.5秒内能到最高速。同时,不论高速还是怠速,机头垂直向上转速最高,水平时次之,低头时转速最低,才正常。
熄火分析:
1、响应好是错觉,只是利用低速下残留的油补偿了高速下的贫油。
2、爬升期必为大油门,且机头抬起,更加重了贫油。
3、贫油下,润滑能力下降,高转速下发动机过热,活塞逐步被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秒啊,低速油针严重富油,高速油针略贫油。满油门收到怠速0.5秒内降到2000转,保持30秒,急加到满油,0 ...

学习了,佩服前辈的学识.

网友:
地面反应迅速,只是假像,不能以此为唯一判断标准,上天还得再加些富油量。
收油怠速降低慢的现像,说明是L油针贫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秒啊,低速油针严重富油,高速油针略贫油。满油门收到怠速0.5秒内降到2000转,保持30秒,急加到满油,0 ...

受益了。谢谢!

网友D:
贫油,发动机过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贫油,发动机过热了

哦哦,前辈,可是不是说推油收油响应速度缓慢应该是低速油针富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贫油,发动机过热了

那我新发动机(DLE60为例)到底应该怎么调油针合适,谢谢您的指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新发动机(DLE60为例)到底应该怎么调油针合适,谢谢您的指导了

先调高速油针,找到最高速。然后调低速油针,调到加速顺畅。最后再细调高速油针,比第一次调高速油针最高转速低两三百转即可

不过DLE60双缸确实有点不好调得完美,发动机硬伤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新发动机(DLE60为例)到底应该怎么调油针合适,谢谢您的指导了

还有散热一定要做好,不然怎么调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