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16-07-27):
大家觉得多轴算不算模型…?我感觉,多轴已经不是模型的范畴了吧~

网友A:
模型的范畴主要是指无智能化。带智能的通常被称为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的范畴主要是指无智能化。带智能的通常被称为无人机。

智能化的范围又应该定位哪里才算智能化?标准是什么?无人机也只是一个概念,凡是遥控类的飞机都可以叫做无人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智能化的范围又应该定位哪里才算智能化?标准是什么?无人机也只是一个概念,凡是遥控类的飞机都可以叫做 ...

普通的遥控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必须完全依赖于遥控器,没有方向感,不能预定航线,不能自主飞行,没有方向概念,因此不能使用地面站等智能控制系统。无人机的概念,可以自动返航,有较比精准的定位可以完全脱离遥控器。脱离视线飞行。比如我们用手机直接输入高度和路线以及降落的位置。它就会自动执行,这样可以脱离视线飞行。这就是无人机而不是遥控飞机。其实飞行中的大多数功能都是基于GPS系统来完成的。

网友:
角度不同叫法不同 各个方面定义不一样

同样都是无人机

玩模型的

玩自拍的

军用的

玩具的

定义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遥控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必须完全依赖于遥控器,没有方向感,不能预定航线,不能自主飞行,没有方向概 ...

没有哪个权威标准就说无人机就一定是具备此类设备才叫无人机吧…?反正没人驾驶,却又能控制的飞行器~都可以叫无人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哪个权威标准就说无人机就一定是具备此类设备才叫无人机吧…?反正没人驾驶,却又能控制的飞行器~都 ...

没有智能设备的是航模。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智能设备的是航模。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标准。

平衡仪算不算智能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衡仪算不算智能设备…?

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

APM又算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又算不算…?

网友B:
你觉得是就是我,你觉得不是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是就是我,你觉得不是就不是

明显不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